萌新求助!无线遥控led恒流驱动电路。接收电路中哪一部分是混频电路?

楼主:
地址码怎样检测?接收电路如何控制驱动电路工作?恒流驱动怎样从电路中体现?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主电路并不存在什么混频电路,第一级是个简单的共射极高频放大电路,第二级是个超再生接收机,而混频、变频之类的概念是在超外差等接收机中,超再生接收机并不涉及。有关超再生电路的原理,自行在网上搜吧,大把。

网友:
至于其它,358是输出整形,将接收到的遥控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然后由2272解码,有关解码原理和过程,去看2272的器件手册。恒流驱动电路是图2电路,不过感觉电路有问题,继电器在LED串和一个电阻间切换?匪夷所思。不过楼主并没说明电路的具体用途和详细功能,所以也无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