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检测微小距离的传感器有哪些?

楼主:
我要做一个基于距离检测的,旋转式指针(水表)的计数方法,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指针到表盘之间这么小的距离。或者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想法嘛。

网友A:
感觉只能磁类的了

网友B:
检测水表指针的旋转,恐怕只能使用光电管接收发光管的反射光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只能磁类的了

从楼主首帖叙述看,不允许拆开水表,更不允许更换水表里面的指针,所以磁性方法行不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测水表指针的旋转,恐怕只能使用光电管接收发光管的反射光的办法了。

老师给的要求是基于距离检测,大佬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网友:
LDC1000 TI的电感数字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给的要求是基于距离检测,大佬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我要做一个基于距离检测的,旋转式指针(水表)的计数方法”

这是你在首帖的叙述。我的理解,是要读取水表上多个指针旋转的次数。

网友:
视觉可以吧?这么多的指针要读,成本不考虑了?

距离传感器,一直检测表面透明玻璃的距离,如果需要过滤那块玻璃,成本不考虑了?

谁出的题目?

网友:
楼主必须先说清楚检测对象即水表指针的相关信息,最好配照片,否则无法说什么方案合适。

水表的表盘有很多种,确实有一种类似钟表表盘的,用指针的旋转位置来表达记录数。问题是,既便是这样的水表,指针/表盘位置、颜色、大小、对应单位等等都可能不同,如要像人读表那样识别读数,那可不容易,需要用AI技术,还得是蒙特卡罗算法加训练。硬件倒是不难,摄像头是必须的,手机平台、平板电脑、瘦计算机平台等都可以直接用,然后写程序,难度不小,相关专业的硕士毕业课题?那也非常艰巨了。若是本科生的话,课题过于艰巨了,可能性应该为0。

当然,这只是普适识别技术才具有的艰巨性,楼主没有说清楚具体情况,所以未必如此。

网友D:
至于楼主说的“距离传感器”,如果楼主的目标水表是我说的那种,距离传感器是根本无用的,可以说楼主根本就没有搞清楚传感器对应测量值的物理意义。所以,又回到最初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说清楚测量对象的相关信息。

网友:
大神们  这是老师给的题目 可以看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至于楼主说的“距离传感器”,如果楼主的目标水表是我说的那种,距离传感器是根本无用的,可以说 ...

大神 我在下一层上传了题目的截图,可以看看给点建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 我在下一层上传了题目的截图,可以看看给点建议吗

那并非测距,而是利用表针与背景对光线的反射率不同来判断是否有指针在特定位置区,此法可行,但工艺性会比较差,就是要求反射式红外对管的安装位置比较精细。整体上,作为本科阶段的电路设计倒是适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并非测距,而是利用表针与背景对光线的反射率不同来判断是否有指针在特定位置区,此法可行,但工艺性会 ...

老师要我们提高分辨率和准确性,1到2mm的距离差别,可以分辨出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师要我们提高分辨率和准确性,1到2mm的距离差别,可以分辨出来吗

不是距离的差别,是反射率的差别,物理量搞错了,南辕北辙。

网友:
很难有实现方法的,首先你要检测直针到表盘之间的距离,即使有传感器,怎么安装都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距离的差别,是反射率的差别,物理量搞错了,南辕北辙。

反射率的差别要怎么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反射率的差别要怎么求

不是求,是测,反射率的差别在电信号上表现为电平差,放大该信号并转成数字信号,两个逻辑值分别表示背景反射和指针反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求,是测,反射率的差别在电信号上表现为电平差,放大该信号并转成数字信号,两个逻辑值分别表示背景 ...

大神加个好友指导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加个好友指导一下吧

有问题发在论坛里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