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4x关于CMD配置时my_sect的小点问题

楼主:
为什么图中双引号里面的my_sect前没有加小点 “ . ” 呢?

萌新求助大佬了

网友A:
你需要查编译器文档data_section这个pragma的说法。文档怎么告诉你的,你就怎么用,这种属于编译器的扩展的规定,规定就是规定,没有什么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查编译器文档data_section这个pragma的说法。文档怎么告诉你的,你就怎么用,这种属于编译器的扩展的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