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芯片出线折弯/拐角怎么回事?

楼主:
各位大神们,在用kicad 5. 默认设计规则没改,有的芯片引脚出线时会拐弯,非要按下 / 键才变直,需要怎么设置吗?麻烦请教下。另外出线后线和grid对不直也有拐角,grid已经是1mil了:

网友:
Kicad中,布线起点在焊盘中心位置

网友:
哥,你意思是上面5个选项,挨个试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