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ineon toolbox软件安装后不能正确启动

楼主:
在官网上下载最新版本的软件,安装完成后启动的时候不正常,只显示个黑框。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截屏如图

网友:
java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1.8.0_144

网友:
我很久没有升级了,升级下试试。谢谢!

网友:
升级了JAVA依然是不能正确启动,现象是相同的。我也在另一台64位系统的电脑上安装了,也是同样的问题。大家有安装过infineon toolbox 2020.3.0这个版本软件的吗?

网友:
我已经删掉了。

关键是你要找个代理出外网,toolbox里面可以设置代理。不代理的时候很慢很慢而且经常容易中断,你的黑屏也可能是访问网络慢,一直等着网络响应造成的。

你问问 @okhxyyo ,当时我发过一份,不知道她还有没有备份。

网友:
谢谢freebsder的帮忙,昨天我又找了台安装win10的电脑,安装后就一切正常了,文件也能正常下载安装了。以前安装的电脑都是win7系统,可能是不支持老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