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应变片时胶水在完全固化之前要已知施加压力么?

楼主:
如题,贴应变片时完成应变片的定位之后到胶水完全固化之前的这段时间还要对应变片持续施加压力么?

网友A:
这个无法绝对化,得看具体设计、结构以及所用的胶等。一般来说,批量生产的产品应设计成无需持续施加压力的,否则会因此造成生产效率的下降,进而提高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法绝对化,得看具体设计、结构以及所用的胶等。一般来说,批量生产的产品应设计成无需持续施加压力的 ...

版主你好,我是做结构分析的,产品本身不包含应变片,我只是做疲劳试验需要贴应变片,由于条件有限,只能靠人手来施加压力。有啥建议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好,我是做结构分析的,产品本身不包含应变片,我只是做疲劳试验需要贴应变片,由于条件有限,只能 ...

既然不包含,最好的办法是不用胶贴,否则清理胶痕都是件麻烦事,想办法用机械夹具来安装传感器,再有就是不用接触式的应变片,而是用激光来测量形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包含,最好的办法是不用胶贴,否则清理胶痕都是件麻烦事,想办法用机械夹具来安装传感器,再有就是 ...

好的呢    多谢版主大人指点

网友:
看你的工艺要求了,一般不加,并在使用前对静态进行标”零“。

网友:
这种如果是线性应变片的话问题不大,加和不加对于相对测量没什么影响,如果是非线性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