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1 睡眠模式下IO口如何保持问题

楼主:
我在测试BLUENRG-1的睡眠模式功能。看了官方文档,IO口在睡眠模式下,除了几个IO口有内部IO9, IO0, IO11,其他都是高阻态。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何保持IO口状态的问题。在CPU_HALT的模式是没问题,在深度睡眠模式就不行。测试的一个IO口点亮灯,蓝牙广播1秒,然后进入深度睡眠模式的循环体,表现出来以下的情况

1)就是会灭,亮,灭,亮。亮的时候就是一点点光

2)是如果有设备连接蓝牙,进入连接状态,原来控制的LED灯会很快频率的闪,但是基本保持亮的状态。但是亮度明显比开始进入蓝牙循环体前要暗。

如果我保持对于一个IO口的控制,又想使用深度睡眠的情况,我需要怎么处理呢?

我想到的是加锁存器,但是这个增加电路,而且觉得不应该是需要这样做。

网友:
nmg有篇贴FAQ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01045-1-1.html

但是是针对bluenrg-2的,现有手头是bluenrg-1的模块,所以问问是不是只能说以后用bluenrg-2来解决IO端口保持的问题

@nmg

网友: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BlueNRG-1应该是没有掉电IO保持功能

如果让LED在BlueNRG-1掉电时保持熄灭,点亮时让BlueNRG-1保持CPU正常运行呢?

LED点亮时本身比较费电,低功耗应该时不应该让他亮的太久,如果这样做相当于在LED点亮时叠加了BlueNRG-1运行时的功耗,通过合理控制LED点亮时间,对整体功耗的影响应该不算太大

网友A:
Hello

      BlueNRG-1  在睡眠时,所有IO口无法保持为目标状态,只能是默认的状态(详细见官方datasheet)。

      3.12.2.2 GPIO characteristics

      如果我保持对于一个IO口的控制,又想使用深度睡眠的情况,我需要怎么处理呢?

      很抱歉告诉你,对于这个问题,只能更换芯片,如BlueNRG-2(有三个GPIO在睡眠可以保持),BlueNRG-LP(下一代芯片,即将上市,敬请期待)

网友:
楼主主要是想优化功耗吧,如果为这个目的,其实BlueNRG-1也能优化一些。举个例子,楼主如果想LED灯亮一秒,每一秒,则可以在亮的那一秒中内采用CPU_HALT ,睡的那一秒采用SLEEPMODE_WAKETIMER。

如果一直亮灭亮灭各一秒,LED亮灭本身电流是毫安级别,采用这种方式理论上平均电流比保持的会高1.9mA/2 = 0.95mA

一秒钟连接一次大概功耗是7个uA, 建议楼主考虑从唤醒时间优化亮灯的占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ello       BlueNRG-1  在睡眠时,所有IO口无法保持为目标状态,只能是 ...

已经从代理商那边了解到LP芯片的信息,也希望尽快上市。正有long range的需求。又不想组网方式,有点麻烦,组网方式又增加工作量,也不是很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从代理商那边了解到LP芯片的信息,也希望尽快上市。正有long range的需求。又不想组网方式,有点麻烦 ...

如果有具体的项目,可以尝试申请相关的板子和设计资料。预计可能可以在你们项目设计研发完成之前就可以批量量场新品。已经有相关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