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BlueCoin 开发套件播放音频

楼主:
如题目,有没有大神使用这个套件做过音频输出的。不一定非要读取音频文件,可以我自己定义一个函数,比如正弦波,然后在录音的同时,把这个音频播放出来。

网友:
有例程,可以耳机口输出也可以使用USB声卡的形式输出到电脑

网友A:
这个工程

STSW-BCNKT01_V2.1.0\Projects\BlueCoin\Applications\AudioLo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程 STSW-BCNKT01_V2.1.0\Projects\BlueCoin\Applications\AudioLoop

你好,我已经用了这个例程,这个例程的内容是把麦克风采集到的数据用扬声器播放出来。我现在需要的功能是播放一个高频(例如18khz,采样频率我均已改为48khz)的正弦波。似乎原理上就是把main.c文件里面的AudioProcess()修改一下,我现在遇见的问题是对输出的streaming这块的底层不清楚,是不是只要把数据按照格式写入到Audio_OUT_Buff就可以了。例程上有关Audio_OUT_Buff的操作不是很明白,就是下面这个段

//  if (OUT_Buff_lvl >= (sizeof(Audio_OUT_Buff)/sizeof(Audio_OUT_Buff[0]))/2)

//  {

//    BSP_AUDIO_OUT_Play(BSP_AUDIO_OUT_INSTANCE, (uint8_t*)Audio_OUT_Buff, sizeof(Audio_OUT_Buff)/sizeof(Audio_OUT_Buff[0]));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ttleshrimp 发表于 2020-3-24 08:44 这个工程 STSW-BCNKT01_V2.1.0\Projects\BlueCoin\Applications\Au ...

这段话的意思是当采集到的数据大于Audio_OUT_Buff长度/2时执行一次BSP_AUDIO_OUT_Play函数

你可以把BSP_AUDIO_OUT_Play放在初始化里,只执行一次,在执行前把Audio_OUT_Buff填上你要播放的数据

网友:
大神,加个qq吧

网友B:
我现在程序确实是按照你说的那样,还在测试,另外再多问一下,你有测试过更改麦克风的增益,我调节一下,发现差别不是很大。我想做那种远距离的声波拾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程序确实是按照你说的那样,还在测试,另外再多问一下,你有测试过更改麦克风的增益,我调节一下,发 ...

改改MicParams.BitsPerSample和 MicParams.Volume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改MicParams.BitsPerSample和 MicParams.Volume试试

BItsPerSample应该是位数,没啥影响。我给了那个Audio in volume,但是变化很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tsPerSample应该是位数,没啥影响。我给了那个Audio in volume,但是变化很小。

volume的值最大是100,你试试把分辨率调高些看能不能测量到更小的信号

如果不行可以考虑使用模拟麦克风加放大器方案,或者选择一个高灵敏度的麦克风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lume的值最大是100,你试试把分辨率调高些看能不能测量到更小的信号 如果不行可以考虑使用模拟麦克 ...

现在这个麦克风的间距是我需要的,其他麦克风阵列,间距太大了。自己做板子的话,没那么多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个麦克风的间距是我需要的,其他麦克风阵列,间距太大了。自己做板子的话,没那么多精力。

你的具体应用是什么?现在是怎么分析的?问题差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