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不负有心人?TMS320F28379D调试经历

楼主:
最近想用一下TMD320F28379D的4路ADC,原因是STM32G474的4路ADC采集到的数据一直有些微小的不正常

手里虽然有专用的ADC芯片和评估板,但苦于一直没有FPGA作高带数据采集,无法发挥ADC的最佳性能。

自己已经买了FPGA芯片准备自己画一套板,从零开始学FPGA,但是时间不允许,最后只能试着啃一啃这个C2000。

TI的单片机里MSP430是最好用的,不过最近也很少用了,几乎都被STM32取代。

TI的单片机除了MSP430,其它的除MPU以外的我几乎都用过,CC2650、CC3200、Hercules、C2000等等。

几乎被这些芯片折磨的不成人样,感觉这些芯片不是适合新手,也不适合爱好者,也许只有那些大公司能得到原厂支持又有很多时间去系统研究的人才玩的起这种芯片。

这次的TMS320F28379D-LAUNCHPAD开发板买了有一年了,我考虑了很久,没办法了才准备弄一弄。

万万没想到,我用了一天的时间,竟然连一个官方的例程都没编译通过,强烈的挫败感让我这一天的心情都特别差,恨不得把这个还没怎么用过的板子给踹了,以后再不接触TI的单片机产品。

还好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刚才,问题解决,板子也算暂时保住了。

我全新安装了最新版的CCS10.0和最新版的C2000Ware_3_01_00_00

我要弄的例程是

C2000Ware_3_01_00_00\device_support\f2837xd\examples\cpu1\adc_soc_continuous_dma

可以在我把它导入CCS的过程中总是出现错误

比如ResourceExplorer找不到本地文件夹(时有时无)、导进工程失败,不过这些最后都很快解决了。

最难的还是这个编译错误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因为除了这些错误再没有任何其它提示,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然后又是下边这种符号没有定义等等(这个是其它不好用的工程的错误提示信息)

各种添加头文件都不管用

最后使用Notepad++查找C2000Ware_3_01_00_00目录下的所有文件,看哪些文件包含这些没定义的代码

最后发现在C:\ti\c2000\C2000Ware_3_01_00_00\.tirex-temp\install-extract-ab2a86f1-0002-49a6-837d-3c0b77e8ea71\C2000Ware_3_01_00_00_Software里有和C2000Ware_3_01_00_00目录下的目录和文件一样的镜像

比如我工程里引用的F2837xD_PieCtrl.c文件是在C2000Ware_3_01_00_00\device_support\f2837xd\common\source下,打开它居然是TM空白的,和我安装在其它盘符下的C2000Ware目录里的文件一样

而C2000Ware_3_01_00_00\.tirex-temp\install-extract-ab2a86f1-0002-49a6-837d-3c0b77e8ea71\C2000Ware_3_01_00_00_Software、device_support\f2837xd\common\source下的F2837xD_PieCtrl.c等文件是有内容的

从.tirex-temp的文件夹名称来看,它好像是解压过程中的临时文件

最后我把C2000Ware_3_01_00_00\.tirex-temp\install-extract-ab2a86f1-0002-49a6-837d-3c0b77e8ea71\C2000Ware_3_01_00_00_Software下的东西全部复制替换C2000Ware_3_01_00_00下的文件,编译竟然通过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的C盘安装 C2000Ware时的路径是默认的

可以它的下边有一个C2000Ware_3_01_00_00_Software,C2000下还有一个C2000Ware_3_01_00_00_Software,内容一样

不清楚是我安装错了,还是CCS又帮我重新装了一回,后来才发现,这个文件夹下的文件是有内容的。

网友:
虾兄涉猎真广!

28能取代430吗?功耗不行吧。430不是主打低功耗吗?

网友A:
>>>几乎被这些芯片折磨的不成人样,感觉这些芯片不是适合新手,也不适合爱好者,也许只有那些大公司能得到原厂支持又有很多时间去系统研究的人才玩的起这种芯片。

完全同意,弄得太复杂了。当然,不是说器件复杂不好,而是说器件复杂的同时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手段对最终用户来消除这种复杂,反而以复杂为荣耀。TI 总喜欢自己搞一套,ccs要在eclipse里搞一套xds tools,arduino要自己搞一套energia,2650里面的协处理器要在ccs外面另外再用个工具来编码调试。。。对 ti mcu的兴趣都被复杂性搞掉了。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替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乎被这些芯片折磨的不成人样,感觉这些芯片不是适合新手,也不适合爱好者,也许只有那些大公司 ...

的确,CCS配置起来比较复杂,很多功能不能拿来就用。

还有以前弄的CC2650,虽然是IAR开发也需要配置各种路径,解决XDS仿真器的问题,太多的时间都浪费在工具配置上。

感觉它家的MCU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玩的起,新手玩起来太要命了。

网友:
看在线研讨会,感觉CLB不错,导入一个CLB工程也这么难吗?

网友B:
德州仪器是芯片领域的阎长官!

网友:
这些芯片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
世界上没有很完美的芯片,合理的选择非常重要!

网友B:
如果自己设计板子,那么会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在等着你!

网友:
只要肯下功夫,这些问题应该还是可以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德州仪器是芯片领域的阎长官!

他家的硬件设计没的说,软件和资源方面需要再下些功夫,应该多学学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家的硬件设计没的说,软件和资源方面需要再下些功夫,应该多学学ST。

硬件问题很多的!

网友D:
版主的STM32G474就这样放弃治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版主的STM32G474就这样放弃治疗了?

对比一下其它家的AD结果,看看问题是不是真的在STM3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比一下其它家的AD结果,看看问题是不是真的在STM32

mcu+内部adc通常效果令人不太满意的!

建议使用模拟公司的芯片。ti的模拟芯片是收购原来国家半导体半导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u+内部adc通常效果令人不太满意的! 建议使用模拟公司的芯片。ti的模拟芯片是收购原来国家半导体半 ...

先用C2000试试,等FPGA弄明白了再怼专用ADC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自己设计板子,那么会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在等着你!

FPGA这条路必需要走了,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
太厉害啦,那么多让人崩溃的bug提示,居然都调通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几乎被这些芯片折磨的不成人样,感觉这些芯片不是适合新手,也不适合爱好者,也许只有那些大公司 ...

TI要向ST学习,那就牛大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I要向ST学习,那就牛大发了

不可能的,ti现在板子都不送了,官网活动也没了,这一手它玩不起。

网友:
你好,我们是TI官方技术交流论坛E2EChina论坛的技术支持工程师Susan/Green。

一、根据你反应的情况,我们用TI的TMS320F28379D launchpad 配合CCS 9和10分别测试了一下,结果如下:

1、在CCS9/10内导入例程,默认路径为:

C:\ti\c2000\C2000Ware_3_01_00_00\device_support\f2837xd\examples\cpu1\adc_soc_continuous_dma

编译后并无错误,如图所示

2 连接TMS320F28379D launchpad开发板后,在CCS内进行debug,查看adcData0和adcData1也有对应数据,如图所示

另外我们在对应安装目录下也没有看到C2000Ware_3_01_00_00_Software这个文件夹,不知道是否是你的软件安装有问题。

对于芯片使用复杂的问题,确实C2000芯片的功能正在越来越复杂化,特别是你选择的F28379D,应该是目前量产的最高端的C2000芯片。因此目前的例程也好,技术资料也好,相对都较少。其中诸如CLB模块都是TI新推出的模块,本身资料少,正处于开发阶段,官方也没有太多的使用经验分享,确实不适合新手作为上手工具。建议作为上手练习的话可以使用较为经典的芯片,如F28035,F28335,F28069等

二、关于板子损坏问题。TI的芯片对于供电的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一般都是要求用户必须搭载稳定可靠的电源进行实验。因此TI在芯片主页上也会有推荐对应的电源芯片为MCU供电。如果电源供应有问题的话后续即使板子使用没问题,调试的时候也容易出现意料之外的状况。这点还请务必保证供电稳定。

另外,如果确认已经损坏并且是TI 官网购买的器件,可以遵循以下页面上的客户退货流程操作,需要提交表单申报你的问题,一旦TI接受请求,便将为你提供退货说明。
http://www.ti.com.cn/zh-cn/support-quality/additional-information/customer-returns.html
https://www.ti.com/productreturns/docs/createReturn.tsp

最后,若你有进一步的技术细节问题,欢迎你到E2E China论坛发帖咨询:https://e2echina.ti.com/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之前共安装了2次C2000Ware_3_01_00_00,第一次安装在E盘,不好用以后我又重新安装在C盘

E盘C2000Ware_3_01_00_00目录下没有生成.tirex-temp文件夹,但是里边缺少相应的文件和C盘C2000Ware_3_01_00_00目录下的问题一样,C盘C2000Ware_3_01_00_00目录下存在.tirex-temp文件夹,很多文件都在.tirex-temp目录下,其它文件夹下的源文件有文件名,内容是空的。

在前几天的C2000在线研讨会我想在线提这个问题,在提问题前之前我又重装了一次C2000Ware_3_01_00_00想重现原来的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安装是成功的,没有出现之前出现的错误。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和我的操作系统(win10)安装C2000Ware_3_01_00_00时执行了某些操作有关,至于为什么会生产.tirex-temp文件夹也许TI设计C2000Ware_3_01_00_00安装包程序的工程师能知道原因,希望这个问题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使用的是LAUNCHXL-F28379D官方开发板,MOUSER上买的,之前跑过一次例程就再没使用,电源我使用电脑的USB5V供电,板子上有LDO,我的模拟板子是在STM32上使用的,设计成直接插在STM32 NUCLEO板子上的扩展板,使用USB5V供电,使用MICROCHIP的LDO降到3.3V给放大器供电,出问题后我测量了放大器供电电压具体数值我不记得了,但肯定没超过3.3V,连线我使用5条10~15CM的杜邦线从模拟板连接到LAUNCHXL-F28379D,一根地线4根放大器输出直接接入F28379D的ADCA3、ADCB3、ADCC3、ADCD3,理论上放大器输出到ADC的电压不会超过3.3V。

理性分析问题应该是某些指标超过的C2000能承受的最大极限所致,但是奇怪的是我的板子一直在STM32G474-NUCLEO的板子上测试,已经运行过无数次,电路上没有任何改变,所有的测试方法相同,只是因为STM32 ADC读出来的数据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想用C2000看一下问题在哪,所以就断开连接到STM32 ADC的跳线直接用杜邦线引到C2000,没想到会出现这个问题,板子不心疼,心疼的是这些天折腾它的时间。

我手里还有一个LAUNCHXL-F28377S的板子,因为只有2个ADC内核不能做4路同步采样,等忙完这阵我可以用那个板子试试。

网友E:
哥,最终你是用这个板子感觉如何。我在做的并网逆变器正在采用的是28335+fpga+ad7656。但在过程中发现可以做的开关频率很低,所以最近在看这块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最终你是用这个板子感觉如何。我在做的并网逆变器正在采用的是28335+fpga+ad7656。但在过程中发现可以 ...

TI的DSP用着不是很习惯 可能是和我解除的少有关

网友:
前年本打算用TI C2000系列的TMS320F28379D设计伺服驱动器,但是当时芯片非常难买,放弃了。这个芯片设计驱动器应该是性能不错的,很多驱动器厂家用的是TMS320F28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