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直播回顾:ST MEMS传感器开发套件简介(含视频、演讲文档、问答汇总)

楼主:
直播时间:3月19日10:00-11:30
直播主题:  ST MEMS传感器开发工具介绍
演讲文档:点此下载
观看回放:点击观看(含语音答疑)
问答汇总:
以excel文档的形式查看:

1、骨振动传感器只是收音吗?不是骨传导耳机?
骨振动传感器LIS25BA,也是加速度的一种,但具有较高的带宽达到2.34KHZ,用于检测佩戴者说话时骨振动的信号,由于需要接触,所以不受周围环境噪声的影响,所以与mic结合使用可以起到很理想的降噪效果
2、ST芯片外加这些模块,就可以正常使用吗?芯片驱动程序都有是吧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STMems_Overall_Offer在我的github上有相关驱动
3、状态机是 什么情况自带?
状态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FSM(Finite State Machine),ST的LSM6DSO系列均内置FSM,可根据需要使能FSM,用于各种手势姿态的识别,ST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4、如何理解有限状态机以及机器学习内核
对于状态机FSM, 你可以理解为,对于不带FSM的传感器,对于姿态的识别是由HOST端实现的,由于系统需要一直运行系统功耗比较高, ST的新品内部集成了FSM,所以原来的实现现在可直接有ST的芯片内部直接实现,功耗极大的降低,也ST提供完整的手势识别方案,对于没有能力开发手势的客户带来来极大的便利
5、有现成的机器学习模板吗?是不是可以直接使用
有,在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STMems_Overall_Offer上,找到STMems_Machine_Learning_Core,里面有example
6、传感器的精度有多高?
在我们规格书里面有详细的相关参数介绍
7、啼哭识别可以进一步变成特定词汇识别吗?类似小爱同学、小度小度
需要修改内置的算法库
8、ST芯片外加这些模块,芯片驱动程序能下载么?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STMems_Overall_Offer可以找到驱动
9、机器学习技术简单地说是怎么实现的呢?
先看于经理讲解,完后就明白了。简单说,在PC上生成决策树,在转化为寄存器,写到sensor里面,就可以工作了。
10、ST MEMS 传感器的突出特点和优势是什么?
功耗、噪声、稳定性,以及越来越丰富的各种内嵌功能
11、我看了有个套件是用锂电池供电的,续航可以多久?
根据设计使用的传感器种类、数量、性能,以及输出方式的不同,续航时间也都是有差异的。
12、支持哪些芯片,BGA可以么?
ST MEMS传感器是一个从设备,只要主控芯片有I2C或SPI(I3C)接口,都可以用
13、109v3 我现有有一块,microUSB 供电就可以
是的, 连接usb之后,打开unico工具使用
14、传感器的精度多高?
你可根据具体的传感器,参看具体的SPEC
15、骨振动传感器可以贴在人的手上吗,播放的音频能让人感知出来吗?
骨振动传感器,由于是用于检测人说话时的骨振动信号,比如TWS内置的骨振动传感器,所以环境噪声和非佩戴者的声音并不会别骨振动传感器拾取
16、unico工具下载地址给一个啊
www.st.com搜索unico
17、Unico软件wn10兼容不?
兼容
18、操作系统64位可以用吗
可以
19、unico软件需要使用许可吗?
www.st.com下载即可使用
20、MLC(机器学习内核)的 LSM6DSOX适配板具备那些功能?具有那些学习能力?
可以做一些活动识别,例如跑走骑乘,详情: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05290-1-1.html
21、MEM传感器的精度大概是多少?
规格书里面有参数详细介绍
22、ST会提供传感器的软件驱动吗?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STMems_Overall_Offer上下载
23、传感器总功耗有限制吗
我们sensor都是uA级的,在规格书里面有介绍
24、SensorTile.Box有哪些可自定义扩展的引脚?
没有扩展的脚。基于app结合蓝牙,或者PC编程,进行操作
25、传感器提供linux驱动吗?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STMems_Overall_Offer下载
26、固件更新出错是否会自动回退
SensorTile.box更新固件的话,需要通过PC和ST-LINK进行烧写固件
27、LSM6DSOX的功耗多大?
具体请参看规格书,有详细的描述
28、LSM6DSOX输出模拟量还是数字量?通讯方式是什么?
数字量。I2C/I3C/SPI
29、lsm6dsox有哪些接口?
I2C/SPI/I3C接口
30、FSM是底层的配置和参数标定?
FSM是ST内置的功能模块,可以选择加速度或者陀螺仪作为输入信号,可以具体的手势,实现相应的处理逻辑
31、ST MEMS传感器(ProfiMEMS、SensorTile.box和LIS25BA Board)这三者是什么关系了?
独立关系。可以进行不同功能的开发。
32、LSM6DSOX是一个子板与母板是如何连接的?
6DSOX适配板插在Prof IME M S板上就可以用
33、ST的LSM6DSO系列和MCU的接口是什麽接口?
ST的LSM6DSO系列支持I2C/SPI/I3C接口,可根据你们实际需要进行选择其中的一种接口
34、骨振动传感器的安装有什么要求?
由于骨振动是用于拾取说活时的骨振动信息,多以对于位置的选取能贴着脸颊的的区域,且要主板固连,这样骨振动信号能较好的传导到骨振动传感器
35、LSMDSO和其他型号相比功耗如何?适合放到TWS中吗?
如果TWS有头部识别的需要,加入LSM6DSO可以很好的匹配该需求
36、LSM6DSO可以通过编程代码进行配置吗?
LSM6DSO是A+G传感器切内置的FSM+MLC,均可通过内置寄出去进行配置
37、ST MEMS传感器有哪些算法?
ST提供的基于A+G的姿态识别,步态识别,磁力计校准算法,6D Fusion,9Dfusion 等。
38、机器学习内核可以在PC上先仿真再下载运行吗
是的,先生成决策树,再转换寄存器,下载到sensor
39、ST MEMS传感器开发 套件上的传感器都是ST自家的传感器么?
是的
40、陀螺仪输入的角速率范围多少?零位值误差范围?
在规格书里面有详细介绍
41、传感器数据可以从开发套件输出吗?
可以保存在SD卡上或者手机上
42、机器学习技术一定要在PC上进行训练吗?有无可能在MCU上进行?
暂时必须PC上
43、想问下,sensortile.box有多少预留的可外用的接口?
有ST-LINK的接口
44、开发套件可以存储传感器数据吗?
SensorTile.box可以录数据到SD卡上或者手机上
45、机器学习工具有什么特点了?
可以固化一些算法都sensor里面
46、有没有开发套件的入门视频,如一步一步教如何使用做一个小功能
论坛或者www.st.com上可以找到资料和视频(【编辑备注】可来论坛资源总库来查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62330-1-1.html)
47、这些软件都是st提供了吗?
提供,www.st.com上可以下载
48、目前这个行为识别,DEMO里有哪些行为可供参考?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STMems_Overall_Offer上可以找到marchie leraing core的例子(【编辑备注】状态机(FSM)与机器学习(MLC)功能资料库: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05290-1-1.html)
49、在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如何把设置好的参数下载到传感器中?
通过I2C/SPI进行写寄存器即可
50、这个unicoGUI是否提供api接口,供其他应用程序调取数据(比如C#)?3ks
不提供
51、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能用在其他芯片上不
www.st.com上搜索即可
52、unico是st提供的,还是第三方的 ?
ST提供,www.st.com上可以下载
53、这个AI很棒哦,训练在板上完成,效率会不会比较低?
可以降低系统功耗和负载
54、开发工具免费吗
免费
55、传感器是否使用滤波算法
内置滤波器
56、SensorTile.box支持mesh网络吗?是否支持树状网络?
这里只介绍sensor相关功能,不涉及蓝牙
57、上面那个适用于机械震动监测吗?
SensorTile.box里面有相关功能
58、姿态识别一般用于什么产品?
手机抬手亮屏,手表抬腕亮屏,泳姿识别。。。
59、sensortile.box典型的应用场景有哪些?
很多场景,婴儿检测,震动检测,数据采集。。。
60、sensortile.box只能在手机上查看传感器的数据吗
可以上传云服务器
61、如何计算高度
可以用气压计的数据,进行转换计算出高度
62、sensortile支持unico吗?
暂不支持
63、传感器附近有强磁场是否有影响?
对磁力计会有干扰
64、microUSB接口有哪些作用?供电和数据通讯?3ks
是的,供电和通讯
65、气压计与高度计是如何转换的
网上可以找到算法
66、是否支持固件在线升级
SensorTile.box支持
67、5~6cm,气压检测,很强悍啊,但是估计要气温补偿吧?
内置温度补偿
68、SensorTile.box麦克风可以用来录音吗
可以
69、电池充电电压多少?
插USB线到电脑就可以充电
70、传感器可以靠近WIFI放置吗?
建议远离WIFI。WIFI的工作比较高,会影响sensor性能
71、sensortile.box可以用于游泳运动的相关应用吗?
可以用MLC做泳姿识别
72、HTS751测量温度范围是多少?
请在www.st.com上下载对应的规格书,里面有详细参数介绍
73、MP23ABS1是不是就是咪头
是的
74、温度传感器的精度?
请下载相应的规格书,在www.st.com上,里面有详细参数介绍
75、box的USB如果可用来给模块供电,可否同时进行锂电池充电和模块供电?3ks
可以的
76、磁力计如何校准
ST会提供相应的校准算法
77、有案例工程文件么?
在www.st.com搜索相关工具,可以下载相关的软件包
78、低功耗蓝牙模组在水环境中会不会通信衰减非常厉害,导致无法通讯?
这里主要介绍senor相关功能
79、SensorTile.box的蓝牙模组可编程开发吗,还是只能应用
这里只介绍sensor相关功能,蓝牙不涉及
80、应用的apk是开源的吗?
可以在www.st.com上去搜索,看看有没有源码
81、sensorTile.box的MCU支持AI训练出来的模型?
MCU不是我们Team支持。这里主要介绍sensor相关功能
82、SensorTile.box可以支持老人跌倒的检测算法吗?
你自己可以在app里面进行编程,使用加速度,气压计数据,定义阈值,输出结果
83、有用加速度传感器校正指南针的算法吗
对于非水平面情况下,需要加速度辅助电磁传感器进行方向角的计算
84、是否全部源码开源,姿态融合
以库的形式提供,开放对应的接口
85、骨振动是检测还是输出
用于检测骨振动信号并通过TDM接口输出
86、机器学习支持多大的模型?
决策树
87、气压与高度的关系?
建议网上搜索
88、心率传感器也需要学习么?
不支持心率
89、st的传感器,对使用频率,频率范围有要求吗?哪些频率会对其干扰?应该去规避?
20KHz左右的信号
90、ST的GitHub地址?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STMems_Overall_Offer
91、睡眠质量也有检测是么?
可以检测深睡,浅睡
92、机器学习是用什么OS
决策树,sensor里面执行
93、你们的传感器的工业耐温范围是多少?
规格书里面有介绍
94、请问这个六轴和LSM6DSL比有改进吗?
建议下载这两个规格书进行对比
95、LSM6DSOX适配板它的主要功能有那些了?
加速度,陀螺仪,FSM,MLC
96、MEMS的功耗有多大
规格书里面有介绍
97、ST有用于智能家居方面的传感器吗?
气压计,温湿度
98、陀螺仪也是属于MEMS传感器中的一种么?
是的
99、传感器的设计是否考虑了EMC/EMI问题?比如说在精密医疗设备里。
有考虑。建议做屏蔽措施
100、请问姿态融合算法开源吗?或者不来源我们能获取到库文件吗?
可以下载软件包,www.st.com
101、ST MEMS传感器支持硬件加密吗?有提供软件加密算法吗?
不支持
102、动作幅度的大小对传感器的识别程度反应大小会有偏差吗
不会有
103、骨传感器 能单独用来语音识别不?
通常由于功耗的缘故,骨传导主要要与降噪方面
104、ST MEMS传感器能否应用于手机中?比如相机防抖动中。
可以。我们有专门用于OIS的gyro
105、模拟麦克风可以音源定位不 婴儿哭声监测是根据声音高低趋势 分析状态吗(区分婴儿大声说话)
特征识别
106、机器学习,一般要学习多少组数据才可以使用
数据越多越精确,没有特定
107、ST 有手势识别的传感口器没有,它的识别受环境的影响大么?
LSM6DSOX,不会影响
108、传感器数据输出速率能到多少?
6.6KHz
109、目前最小的MEMS传感器最小尺寸是多少?
2x2
110、MEMS传感器是多轴的么?是不是遥控直升飞机也有用到?
加速度,陀螺仪,磁力计都是三轴的,当然也有2轴的。可以
111、能支持气体传感器吗
有气压计
112、ST有哪些MEMS传感器,官网可以下载到规格书么?
可以,www.st.com
113、我们是做仿生机器人的,mems传感器是否可以用于检测肢体位置,因为肢体存在关联关系,比如大臂动了,小臂就会随动,我们的传感器是否可以即时检测到小臂的状态
可以
114、大多数的传感器都是单一功能的,ST提供具有多种功能的复用传感器么?
ST的传感器有单加速计,六轴传感器A+G, 九轴传感器A+G+M,多种传感器涉及到数据融合处理
115、有限状态机的精度大概是多少?
与算法设计有关,目前我没已有的算法,手势识别可做到近100%
116、骨振传感器的振动强度范围有限制吗?
可承受高达2000g的冲击
117、能支持PM2.5颗粒物检测 吗
不支持
118、sensortile固件有源代码提供吗?
可以在www.st.com下载软件包
119、气压计可以用于水深检测?那用于游泳运动就跟合适了。能具体说一下怎么用吗,比如说防水等。
我们有防水气压计
120、MEMS传感器开发套件有配套的上位机软件没有,是免费提供的么?
免费
121、sensortile的mcu有端口引出吗?比如可以输出开关信号或者pwm信号?
没有
122、做语音识别选哪个套件比较好
SensorTile.box
123、介绍的加速度传感器可以用于测量汽车的加速性能吗?
可以检测线性加速度
124、一根I2C总线能挂几个同型号的传感器?
2个
125、sensortile.box能使用Unico吗
暂不支持
126、功耗怎么样
规格书里面有介绍
127、手势识别可以识别手指动作吗
好想法!可以的,先定义好需要识别的动作,就可以用FSM来实现
128、可以使用其他调试工具吗
SensorTile.box可以用IAR KEIL,ST都有参考代码
129、SensorTile.Box的蓝牙模块可以变成开发吗,还是只能应用
不行,如果需要开发,请选择ST BLE其他产品

网友:
您好,我现在有一款ST 的MEMS惯性传感器 里面有一些采样频率的设置不太懂,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向你咨询一下吗

网友:
您好,我现在有一款ST 的MEMS惯性传感器 里面有一些采样频率的设置不太懂,可以其他方式咨询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现在有一款ST 的MEMS惯性传感器 里面有一些采样频率的设置不太懂,可以其他方式咨询一下吗

说说你要设置哪些地方,我先帮你看看

网友A:
用传感器中的加速计模块测量加速度,但采集到的数据1秒大约是在38个 ,想把它的采样频率设置成50Hz的,现在有的就是一个传感器和一个电源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传感器中的加速计模块测量加速度,但采集到的数据1秒大约是在38个 ,想把它的采样频率设置成50Hz的,现在 ...

你用的哪款传感器?你自己能对MCU做开发吗?

网友A:
SensiBLE 2.0  ,因为我是在做毕业设计需要采集数据进行模式识别,对MCU开发还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ensiBLE 2.0  ,因为我是在做毕业设计需要采集数据进行模式识别,对MCU开发还不会。

你现在有SensiBLE 2.0的源码没?能对它进行开发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有SensiBLE 2.0的源码没?能对它进行开发吗?

是不是需要一个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需要一个开发板?

SensiBLE 2.0这个板子你现在手里有吗?

网友A:
有, 就是个传感器 模块,在没其他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 就是个传感器 模块,在没其他的了

你现在是通过什么方式读取数据的?以后想怎么用?

网友A:
现在是在APP上可以记录数据,通过蓝牙可以发送数据,现在就是为了完成毕业设计,需要采集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在APP上可以记录数据,通过蓝牙可以发送数据,现在就是为了完成毕业设计,需要采集数据。

以后采集数据也要使用APP吗?

现有的APP上能设置传感器的ODR不?

我看他家的网站里有很多APP可以使用,而且还可以自己开发APP来采集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在APP上可以记录数据,通过蓝牙可以发送数据,现在就是为了完成毕业设计,需要采集数据。

网友A:
这个APP,是在传感器使用手册上指定下载的,APP上没有设置ODR这一选项。以后采集数据也是通过APP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APP,是在传感器使用手册上指定下载的,APP上没有设置ODR这一选项。以后采集数据也是通过APP来使用。

我手里没有sensible2这个板子没法帮你测试

看看你的APP是不是像下边这样,有没有Create a new App功能

网友A:
对的。但是点进去后没有频率设置这一选项,

网友:
你用一下Create a new App功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但是点进去后没有频率设置这一选项,

你用一下Create a new App功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