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新建工程,怎么找不到ADuC7029

楼主:
    大家好,我之前用过7023,是在IAR下编译的。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用了7029,转用了Keil。

    下载安装了最新的MDK5.29版本。但是新建工程时,找不到ADuC7xxx芯片

    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到KEIL公司下个PACK,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KEIL公司下个PACK,装上就可以了

没找到啊!之前玩ST的都找得到对应的PACK。

能帮忙找找吗?

网友:
   终于搞明白了,还得去下一个“Legacy Support for ARM 7/9 or Cortex-M”,用来兼容MDK5之前的一些设备

网友B:
请问你的下载器哪里买的?我最近也要找ADI的8位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下载器哪里买的?我最近也要找ADI的8位单片机。

找比较近 代理公司,艾睿电子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cjjh2014 发表于 2020-7-6 07:44 请问你的下载器哪里买的?我最近也要找ADI的8位单片机。 找比较近 ...

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下载器哪里买的?我最近也要找ADI的8位单片机。

只是需要一个串口转TTL的下载线吧。

网友:
ADUC8XX稳定吗?市面上应该很少人用吧

上周在得捷那里咨询了DEMO板,光盘寄不了,而且很贵,后面就没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amiaa 发表于 2020-7-11 09:16

请问你是现在还有用ADUC8XX系列的单片机吗?

网友D:
没用了。用ARM吧。 其实用也无妨。关键是看你怎么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用了。用ARM吧。 其实用也无妨。关键是看你怎么想。

请问你还有ADUC800系列的开发板吗?可者可以调试程的板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还有ADUC800系列的开发板吗?可者可以调试程的板也可以。

那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