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款9V电池转3.3V的芯片

楼主:
RT,电流最高时50MA。效率高点的,尽量省电

网友:
没有电池专用的降压IC,用在电池降压上,需要静态电流小一点就行啦

HT7133可以看看手册

HT71XX,HTHT75XX系列或MD75XX系列

网友:
 HT7133

输出固定电压值: 3.0/3.3/3.6/4.4/5.0V
• 高输出电压精度 精度 ±3 %
• 低输入输出电压差 典型值 40mV
• 低静态功耗电流 功耗范围( ⒈ 2-2.0 ) uA ;典型值: 1.5uA
• 输出负载电流典型值: 30mA
• 高输入耐压 最大 24V
• 低温度系数 -45-+85 摄氏度
• 存储温度 -60-+120 摄氏度
• 封装型式 TO-92&SOT-89

HT7133的应用
• 电池供电设备
• 通讯设备
• 音频视频设备

网友:
 输出固定电压值: 3.0/3.3/3.6/4.4/5.0V
• 高输出电压精度 精度 ±3 %
• 低输入输出电压差 典型值 40mV
• 低静态功耗电流 功耗范围( ⒈ 2-2.0 ) uA ;典型值: 1.5uA
• 输出负载电流典型值: 30mA
• 高输入耐压 最大 24V
• 低温度系数 -45-+85 摄氏度
• 存储温度 -60-+120 摄氏度
• 封装型式 TO-92&SOT-89

HT7133、 HT7133A-1、 HT7133-1微功耗稳压芯片的应用
• 电池供电设备
• 通讯设备
• 音频视频设备

HT7133、 HT7133A-1、 HT7133-1微功耗稳压芯片特性

网友A:
用在电池上不推荐用111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在电池上不推荐用1117

好的谢谢了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了 十分感谢

50mA的可看看 HT7533A-1,HT7533-1

网友:
新人来学习的

网友:
了解下ZCC1496/9310同步降压芯片,耐压18V,电流1-2A,SOT23-6

网友:
有了解 LTC3632能玩吗

网友:
感谢各位传递的经验

网友:
50ma用LDO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