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负极漏电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我司外购的开关电源,在空载的情况下,使用电笔测试输出端负极,发现漏电。(如下图)

请问这是设计上的问题还是开关电源的特性?如果是设计上的问题,那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正常现像,没有什么问题。你用试电笔去碰输出端正极(插头内管),也一样会发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像,没有什么问题。你用试电笔去碰输出端正极(插头内管),也一样会发光。

感谢您的回复!

这个开关电源是有过CE认证的。这是怎么造成的?日本客户在纠结。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回复! 这个开关电源是有过CE认证的。这是怎么造成的?日本客户在纠结。 谢谢!

此开关电源输入是交流市电,交流市电经整流滤波后供开关电源,再次整流滤波成直流。交流市电输入与直流输出端靠变压器隔离。变压器初级绕组次级绕组之间具有分布电容,你的电笔测试出的就是通过这个分布电容的电流。

另外,此开关电源直流输出端与交流市电输入端之间可能有个安规电容,叫Y电容。此Y电容也会使得电笔发光。

网友:
要不“漏电”,一定要用3针AC插头,PE必须可靠接大地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