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块板子,整流桥击穿了,求大佬指点。

楼主:
  做完之后发现整流桥后少了滤波电容。这边交流电源输入有三根线,中间的是地线。

      这个我是用MOS管来开关DC220V的线圈,MOS管的源极要接地,我就把本来两根线的交流电加了一根地线。(左上角那个输出5V的元器件是个电源模块,电源是要通过排线供给单片机的板子的,我就没用那个地),因此我把接入的地线和整流桥的负极接在一起了。我做之前在Proteus上仿真了一下,没有问题。

   焊接完成,插上电源后,整流桥就被击穿了。

这是用两个继电器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的。

这边是共模电感烧坏了,我又把这些元器件都不接,就接整流桥试了一下。

从左数第一个脚(负极)和第三个脚击穿了。

网友:
有很多问题请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 这个我是用MOS管来开关DC220V的线圈,MOS管的源极要接地”

“MOS管源极要接地”,这个没有错。但图中MOS管源极接的地,却和驱动MOS管的NPN三极管发射极接的地并不是同一个地,一个标注GND,另一个标注AC GND。GND和AC GND之间是什么关系,图中看不出来。

网友:
楼主整流桥两个输出端标注为V+和V-,但仅在第一幅图中出现一次,其它地方均未出现。V+和V-与楼主的MOS管、继电器……有什么关系,图中看不出来。

网友A:
这个我是用MOS管来开关DC220V的线圈,MOS管的源极要接地,我就把本来两根线的交流电加了一根地线。因此我把接入的地线和整流桥的负极接在一起了。

这个 “加了一根地线” 是联接到哪里去的?“整流桥的负极” 图中标注为V-,V-经过 “加了一根地线” 接到什么地方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是用MOS管来开关DC220V的线圈,MOS管的源极要接地,我就把本来两根线的交流电加了一根地线。因此我把 ...

我图片截的太小了,抱歉。

网友:
这是我在Proteus上的仿真

网友:
上图中的滤波电容是220uf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这个我是用MOS管来开关DC220V的线圈,MOS管的源极要接地” “MOS管源极要接地” ...

您可以看一下我下面在Proteus仿真的图,MOS管的S极不仅要接整流桥的负极还要接一个地,如果这个地我用三极管的GND就是把整流桥的负极和我一个电源模块的地连在一起了,这样没事吗?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三星插头,它就带一个地线,我把地线和整流桥的负极连一起了,整流桥就击穿了。

网友B:
问题我自己找到了 整流桥的负极不能接输入的地,但不知道怎么解决MOS管接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看一下我下面在Proteus仿真的图,MOS管的S极不仅要接整流桥的负极还要接一个地,如果这个地我用三 ...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三星插头,它就带一个地线,我把地线和整流桥的负极连一起了,整流桥就击穿了。

不是 “三星插头” ,而是三脚插头。

三脚插头中间那个脚,是保护地线。在配电盘处是联接到大地的。

你把三脚插头中间脚联接到整流桥输出负端,这样联接,在交流的正半周,等于交流的火线通过整流桥中的一个二极管联接到大地,整流桥中的这个二极管一定会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看一下我下面在Proteus仿真的图,MOS管的S极不仅要接整流桥的负极还要接一个地,如果这个地我用三 ...

8楼仿真图,NPN三极管发射极和MOS管源极是联接在一起的,并没有如首帖第二幅图那样分别联接GND和AC GN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我自己找到了 整流桥的负极不能接输入的地,但不知道怎么解决MOS管接地的问题。

MOS源极,应该联接到整流桥输出负端,即首帖图中V-。NPN三极管发射极和5V电源输出的负端也应该联接到V-。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源极,应该联接到整流桥输出负端,即首帖图中V-。NPN三极管发射极和5V电源输出的负端也应该联接到V- ...

谢谢 ,我去试验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源极,应该联接到整流桥输出负端,即首帖图中V-。NPN三极管发射极和5V电源输出的负端也应该联接到V- ...

试了一下,我的输出5V的电源模块坏了,连接到单片机的板子上把芯片也烧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我的输出5V的电源模块坏了,连接到单片机的板子上把芯片也烧坏了。

“试了一下,我的输出5V的电源模块坏了,连接到单片机的板子上把芯片也烧坏了。”

5V电源损坏,芯片损坏,几乎是必然的。

这是你的整流桥和共模电感烧毁连带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我的输出5V的电源模块坏了,连接到单片机的板子上把芯片也烧坏了。” 5V电源损 ...

不是,我现在整流桥的负极没有接三脚插头的地,接了你说的5V电源模块输出的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我的输出5V的电源模块坏了,连接到单片机的板子上把芯片也烧坏了。” 5V电源损 ...

整流桥没有烧坏

网友:
原来是这次实验烧毁的。

如果整流桥是新的,5V电源模块是原来的,那这次烧芯片,可能是5V电源模块已经损坏所引起。

网友:
这一次实验,你的NPN管和MOS管是否损坏?

本来你是要用MOS管控制直流220V(按照8楼图。1楼图不知道为什么你删除了),5V电源是供电给NPN管用于驱动MOS。为何要把单片机板子也联接到5V电源上?从1楼到15楼,你不曾提到单片机板子。

网友:
楼主这个原理图及元件画法看起来挺费劲

网友:
估计是冷热地没有隔离的问题吧。。。。。

网友:
你这图怎么看这么别扭。没见过你这么搞得。不就是控制单相交流电机正反转吗?整啥流?看下面:用一个电磁继电器J就可以实现正反转。

下图:分别在VT3或者VT2基级加入高电平电机就自动实现正反转。

你的正反转图,很奇特!!!!!!

网友:
实现正反转实现不必像你这么复杂!世界上都没有用两个继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