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量测三相电使用请教?

楼主:
买了一个交流电流互感器,比例是10A:5mA。想要去量测三相电的总功耗,问题如下:
1.需要一个全波或半波整流,将量测到的交流电流转换成直流电流后,再将其用电阻转电压,透过放大电路输出给ADC读取。还是先将电流互感器出来的值,先放大在整流。然后再透过电阻转电压 读ADC?以上设计方向是对的吗?
2.最后三相的功耗计算是P=220V or380V *每相电流?然后再将3组加起来得到总功耗?还是单相计算的值就是总功耗?

网友:
“买了一个交流电流互感器,比例是10A:5mA。想要去量测三相电的总功耗”

测量三相总功耗,应同时测量电压。每相电压与电流相乘再乘以功率因数,三相相加,才是总功耗。

网友A:
1.需要一个全波或半波整流,将量测到的交流电流转换成直流电流后,再将其用电阻转电压,透过放大电路输出给ADC读取。还是先将电流互感器出来的值,先放大在整流。

不可以先整流,这样会造成很大的误差。

你的电流互感器是很小的仪表用的,如果是比较大的电流互感器,次级开路会爆炸的。

网友:
2.最后三相的功耗计算是P=220V or380V *每相电流?然后再将3组加起来得到总功耗?

电压乘电流,不是此相功耗,还要乘以功率因数。

网友:
还是单相计算的值就是总功耗?

对三相对称系统,单相测量出来的功率乘以3就是三相功率,因为三相电压电流完全相同。

但对三相不对称系统,必须测量三相(实际上往往是测量两相,因为三相矢量和为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需要一个全波或半波整流,将量测到的交流电流转换成直流电流后,再将其用电阻转电压,透过放大电路输出给 ...

这样的意思就是,我应该先把互感器量测的值。先经过放大在进行整流。然后再经过电阻转电压?

待测物是1HP的马达,所以是使用比较小的互感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意思就是,我应该先把互感器量测的值。先经过放大在进行整流。然后再经过电阻转电压? 待测物是1 ...

1hp三相电动机,启动电流可能大于10A。如果仅仅是测量启动后稳定运转时的功耗,可以不必考虑启动时的电流,测量稳定运转时的电流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意思就是,我应该先把互感器量测的值。先经过放大在进行整流。然后再经过电阻转电压? 待测物是1 ...

“先经过放大在进行整流。然后再经过电阻转电压?”

别整流了。我在2楼和4楼都说过:电流(有效值)乘以电压(有效值)再乘以功率因数,才是功率耗散。

整流之后,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就丢掉了,找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意思就是,我应该先把互感器量测的值。先经过放大在进行整流。然后再经过电阻转电压? 待测物是1 ...

不知道你打算用什么东西计算功耗。如果是用单片机,单片机有很多自带ADC的型号,价格也不贵。你要测量的是工频,即使每个周期测量12点,也才每秒600点,单片机内的ADC一般都能够胜任。

单片机ADC测量的是电压,那么你必须先把电流互感器次级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再交单片机ADC,同时单片机ADC还要测量电压互感器次级信号。电流信号和电压信号瞬时值相乘,自动得到功率因数。再对测量到的瞬时功率求平均,是一个工频周期内的平均有功功率。注意: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都有负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hp三相电动机,启动电流可能大于10A。如果仅仅是测量启动后稳定运转时的功耗,可以不必考虑启动时的电流 ...

是要测稳定运转后的电流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打算用什么东西计算功耗。如果是用单片机,单片机有很多自带ADC的型号,价格也不贵。你要测量的 ...

我输出得到的是最大5mA的交流电流,不整流后转成电压后应该也是一个交流电压?这样能够让单片机直接读取吗?

"你必须先把电流互感器次级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再交单片机ADC,同时单片机ADC还要测量电压互感器次级信号"
这边不是很懂。

电流互感器(应该是指我目前要使用的),那电压互感器次级信号指的是?(前面您2楼回复的要同时量测电压,所以我还需要添购一个电压互感器的意思吗?)

如果不另外添购电压互感器,用一个定值(220或380)去进行计算,以您的经验,这有办法评估会跟实际的功耗差异很大吗?

(抱歉...对这方面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要测稳定运转后的电流没错。

那就不必考虑电动机启动时的电流超出(可能是单片机自带的ADC)量程,但需要保护电路,互感器过载时不能损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0-3-24 18:33 不知道你打算用什么东西计算功耗。如果是用单片机,单片机有很多自带AD ...

我输出得到的是最大5mA的交流电流,不整流后转成电压后应该也是一个交流电压?这样能够让单片机直接读取吗?

当然是交流电压。对其加上个直流偏置,让信号总不为负,即可让单片机直接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0-3-24 18:33 不知道你打算用什么东西计算功耗。如果是用单片机,单片机有很多自带AD ...

"你必须先把电流互感器次级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再交单片机ADC,同时单片机ADC还要测量电压互感器次级信号"
这边不是很懂。

单片机内自带的ADC只能接受电压信号,不能接受电流信号。所以电流互感器信号必须转换成电压再交给单片机。电压互感器输出本来就是电压,不必转换,直接交给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0-3-24 18:33 不知道你打算用什么东西计算功耗。如果是用单片机,单片机有很多自带AD ...

前面您2楼回复的要同时量测电压,所以我还需要添购一个电压互感器的意思吗?

是的,你必须再买一个电压互感器。

这是对功率测量要求不高的情况,你可以只用一个电流互感器和一个电压互感器,测量单相功率,乘以3即为三相功率。如果功率测量要求精度高,就不能简单测量单相功率再乘以3了。

如果功率测量要求非常低,例如误差60%没关系,你可以不用电压互感器,直接用380V代入,然后功率因数取个差不多的值如0.75代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0-3-24 18:33 不知道你打算用什么东西计算功耗。如果是用单片机,单片机有很多自带AD ...

如果不另外添购电压互感器,用一个定值(220或380)去进行计算,以您的经验,这有办法评估会跟实际的功耗差异很大吗?

在电动机的负载(电动机所拖动的机械,如车轮等)很轻时,误差可以达到100%以上,空载时误差可能达到300%以上。

三相感应电动机,空转(仅有轴承和风扇的摩擦)电流约为满载电流的三分之一甚至到二分之一,并不是非常小。但此时有功功率很小(功率因数很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另外添购电压互感器,用一个定值(220或380)去进行计算,以您的经验,这有办法评估会跟实际的功耗差 ...

大致上应该理解您所说的了

1.量测两相(对精度有要求下)的电压和电流再乘于功率因素即是我的功耗
2.需将量测后的次相电流放大后再进行直流偏置送入ADC,以方便读取

会再将理解后的电路放上来在麻烦您有空余时间下抽空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致上应该理解您所说的了 1.量测两相(对精度有要求下)的电压和电流再乘于功率因素即是我的功耗 2.需 ...

需将量测后的次相电流放大后再进行直流偏置送入ADC,以方便读取

1、不知道 “次相” 是什么。猜测你是指电流互感器次级,或者叫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

2、不一定先将电流放大再加直流偏置。在电流互感器次级加直流偏置可能更简单,这样电流-电压转换(即你说的 “放大”)也可以使用单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致上应该理解您所说的了 1.量测两相(对精度有要求下)的电压和电流再乘于功率因素即是我的功耗 2.需 ...

量测两相(对精度有要求下)的电压和电流再乘于功率因素即是我的功耗

对电动机这样的近似平衡系统,测量一相电流电压,计算出功率,乘以3,结果很接近电动机功耗。这样测量(仅测量一相)误差并不太大。和测量电流乘以380V这种作法相比较,误差小得多(直接乘以380V,根本没有考虑功率因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致上应该理解您所说的了 1.量测两相(对精度有要求下)的电压和电流再乘于功率因素即是我的功耗 2.需 ...

“量测两相(对精度有要求下)的电压和电流再乘于功率因素即是我的功耗'

对感应电动机来说,功率因数不是一个常数。功率因数随电动机负载而变化,在电动机满载时,功率因数一般在0.8或者稍高一些(也可能低一些,小电机往往功率因数比较低),在电动机空载时,功率因数可能只有0.3甚至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