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速度,用下面的方法感觉还是不行啊

楼主:
01第一步:同时按下【Ctrl+Alt+Del】组合键,在调出的窗口中点击选择【任务管理器】;

第二步:在任务管理器界面中,将选项卡切换至【启动】,右键点击无关的启动项,选择【禁用】。一般情况下,我们除了一些杀毒软件或管家类的软件,其他不必要的软件皆可禁用。

02第二项设置:启用快速启动

第一步:在搜索栏中输入【控制面板】,在调出的结果中点击【打开】;

第二步:将【查看方式】修改为【类别】后,点击【硬件和声音】;

第三步:在【电源选项】下,点击打开【更改电源按钮的功能】

第四步:点击【更改当前不可用的设置】,接着在【关机设置】下,勾选【启用快速启动(推荐)】,最后点击【保存修改】即可。

03第三项设置:取消显示系统列表时间

第一步:在桌面右键点击【此电脑】,选择【属性】;

第二步:进入属性界面后,点击【高级系统设置】;

第三步:在系统属性界面中,将选项卡切换至【高级】菜单,并点击【启动和故障恢复】下的【设置】;

第四步:在【系统启动】下,取消勾选【显示操作系统列表的时间】和【在需要时显示恢复选项的时间】,最后点击【确定】。

04第四项设置:处理器个数最大化

第一步:同时按下【win+r】调出运行窗口,在框内输入【msconfig】后按下回车键;

第二步:在弹出的窗口中,将选项卡切换至【引导】,接着点击【高级选项】;

第三步:勾选【处理器个数】,并将其数值设置为最大的,最后点击【确定】即可。

网友:
如果开机太慢,一个是硬件配置问题,一个是开机运行了太多软件,特别是QQ、WX、360这样病毒式软件。

网友:
win+r,输入services.msc,把一些不必要的服务改为手动或关闭。

开机速度慢,主要是因为加载硬盘里的系统服务、其它软件提供的服务时占用时间太多。

网友A:
为什么现在的手机,平板,电脑,会因为使用时间稍微长个几个月,就慢的出奇呢,是出厂性能本来就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现在的手机,平板,电脑,会因为使用时间稍微长个几个月,就慢的出奇呢,是出厂性能本来就不行吗

和你的使用习惯有很大关系。我的笔记本用了几年也还好。

网友:
你想多少秒? 我的本子(12年的)装的360看的那个开机时间, 以前机械硬盘的时候56秒 一分钟那种(32位 win7  14年的时候装过win7 64位  开机 40多到一分钟) ,后来整了个拆下来的固态硬盘比较老的(在台式机上开机8秒 装了几个软件以后12秒 ) 现在笔记本 win7 64位 开机三十多秒。

网友:
想启动速度快,需要借助某些工具软件(俺用金山卫士)对注册信息表做人工筛选(一项项看,不懂的上网搜,俺装操作系统后做的系统优化,仅用笔做的记录就两页A4纸,还是正反面都记满了,包括BIOS优化和操作系统优化),仅保留必要的服务和启动项,与楼主贴所及的那些的设置反而没多少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现在的手机,平板,电脑,会因为使用时间稍微长个几个月,就慢的出奇呢,是出厂性能本来就不行吗

如果出厂性能不行你购买时难道发现不了?时间长了变慢是软件垃圾所致,这跟使用者的操作有极大关系,频繁装卸软件,不注意清理垃圾都会导致问题逐渐恶化。对于电子工程师而言,研究点操作系统实在应该,至少在使用上的深入了解对维持设备的性能意义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出厂性能不行你购买时难道发现不了?时间长了变慢是软件垃圾所致,这跟使用者的操作有极大关系,频繁 ...

我已经计划先把安装的软件全部卸载,恢复到初始状态,只保留一个杀毒软件,再看看速度

网友:
要快就把超级预读关掉,但是光开机速度快有个鸡毛用。大量的闲置内存然并卵。WINDOWS本身的Superfetch的功能相当鸡蛋肋,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用吧,它很“聪明”,会跟据你的行为习惯来帮你提前缓存,但是弱智到几十上百兆的文件也狂读进来,当你没读盘,硬盘灯狂闪,这就是Prefetch在犯傻了!不用吧,大量的小文件又累死牛。禁掉,装个eboostr,分了4G内存做硬盘的三级缓存,把需要缓冲的路径全列进去,并定义好被缓存的单个文件的最大值。

网友:
说真的,电脑开机过程用20多秒把一个4G大小的缓存镜像文件读进内存真不是啥问题,你一天开几次机呢?上班按一下开关,然后去倒杯水回来都OK了。使用过程中的4K读盘更重要,内存作为三级缓存的速度比SSD快好几倍

网友:
和手机一样(恢复出厂设置能解决大部分速度慢的问题)

APP更新迭代 几年前手机能运行的现在那不手机也就不能运行 占用资源太多

优化开机启动,清理系统垃圾 都是以前的方法,直接一点换完系统开机不能也就不用看优化的手段

要么搞固态 连固态都不行就彻底不行

网友:
电子产品用的时间一长,总会这个慢那个慢,加起来于是乎就迟钝了,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