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3字符串的子串查找、替换、删除、分割、连接相关方法

楼主:
python3字符串的子串查找、替换、删除、分割、连接相关方法

# 字符串的查找、替换、删除相关方法

#----- 查找相关方法----

s = 'crazyit.org is a good site'

print(s.startswith('crazyit')) #判断s的子串是否以crazyit开头,返回True或False

print(s.endswith('site')) # 判断s的子串是否以site 结尾,返回True或False

print(s.find('org')) #查找s的子串org 出现的位置,找不到返回-1

print(s.index('org')) #查找s的子串org 出现的位置,找不到返回ValueError 错误

print(s.find('org', 9)) #从索引第 9 处开始查找org 是否有出现的位置

#print(s.index('org', 9 )) #从索引第 9 处开始查找org 是否有出现的位置,找不到返回ValueError 错误

#---- 替换相关方法----

print(s.replace('it','xxxx')) #将字符串中的所有 it 替换成 xxxx

print(s.replace('it','xxxx', 1)) #将字符串中 1 个 it 替换成 xxxx

#定义翻译映射表:{97 -> (a) : 945 -> (α) , 98 -> (b) : 946 -> (β) , 116 -> (t) : 964 -> (τ)}

table = {97: 945, 98: 946, 116: 964}

print(s.translate(table)) #使用指定的翻译映射表对字符串执行替换

#str类 提供了一个maketrans()方法可以非常方便地创建翻译射表。

table = str.maketrans('abc', '$@~')

print(table)

table = str.maketrans('abc', '357')

print(table)

# 程序只要将需要映射的所有字符作为maketrans()方法的第一个参数,

# 将所有映射的目标字符作为maketrans()方法的第二个参数即可。

st = 'crazyit.org is a good site'

table = str.maketrans('iot','***')

print(st.translate(table))

#--- 删除空白、字符相关方法---

s = ' this is a puppy '

# 删除空白的例子

print(s.lstrip()) #删除字符串左边空白

print(s.rstrip()) # 删除字符串右边空白

print(s.strip()) #删除字符串两边的空白

print(s) #再次打印输出s时,看到 s 并没有什么改变

# 示范删除字符串前后指定后指定字符的功能

s2 = 'i think it is a scarecrow'

print(s2.lstrip('itow')) # 删除左边字符

print(s2.rstrip('itow')) # 删除右边字符

print(s2.strip('itow')) # 删除左右两边

#---- 分割、连接相关方法----

# split() 将字符串按指定分割符分割成多个短语。

# jojn() 将多个短语连接成字符串。

# 下面示范用法:

s = 'crazyit.org is a good site'

print(s.split()) #使用空白对 s 里的字符串进行分割。

# 终端打印出 s 的结果:['crazyit.org', 'is', 'a', 'good', 'site']

print(s.split(None, 2)) # 使用空白对字符串进行分割,最多只分割前两个单词。

#终端打印出 s 的结果:['crazyit.org', 'is', 'a good site']

print(s.split('.')) # 使用点进行分割

# 终端打印出 s 的结果: ['crazyit', 'org is a good site']

mylist = s.split()

print('/'.join(mylist)) #使用'/' 作为分割符,将mylist 连接成字符串

# 终端打印出 mylist 的结果: crazyit.org/is/a/good/site

print(','.join(mylist)) #使用',' 作为分割符,将mylist 连接成字符串

# 终端打印出 mylist 的结果: crazyit.org,is,a,good,site

# 上面运行结果可以看出,str 的 split() 和 join() 方法互为逆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