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ad18最全的汉化版教程 网上有的视频不全啊

楼主:
哪里有ad18最全的汉化版教程  网上有的视频不全啊,求完整下载资料

网友:
淘宝上去找找,花一两块钱买一个试试

网友:
现在淘宝上搜视频教程都搜不到了   为什么?

网友:
ad软件语言不是汉化是设置的

网友:
类似AD18(Altium Designer 18)中文版下载-AD18破解版下载,很多都是百度找的,至于是不是能用,有没有附加资料,还得多找

网友:
不用汉化吧???直接设置里面可以选择改成中文来着。

菜单dxp->preference->【System】->【General】

看到右侧的部分,选择最下方的【Use Localized Resources】选项!

然后选择 apply

关闭软件重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