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25BA的STEVAL-MKI109V3评估方法

楼主:
STEVAL-MKI109V3已经可以直接连接LIS25BA传感器用来采集音频数据

通过Unico的Plot可以看到实时数据变化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4662-1-1.html

而如果想分析长时间的音频数据Unico软件还提供了数据记录功能

记录功能可以长时间录制音频,然后通过其它软件分析

因为是原数据,通常我们会使用EXCEL软件查看完整波形

但LIS25BA毕竟是高频加速度传感器,只看不听效果肯定不好

下面我教大家一个办法,怎么把Unico输出的源数据.txt文件快速变成3通道音频去听加速度的变化

通过Unico记录的数据是下边这种格式,包括数据头和3列加速度数据

同样是.txt文件,通过把数据头改成下边这种就可以让它变成一个音频文件,然后通过专用音频软件进行分析,也可以保存成常规音频文件方便使用其它播放器播放

SAMPLES对应的是样本数量,根据实际采集到的数据长度修改

SAMPLERATE根据采样率进行修改,其它保持不变

SAMPLES:	10000
BITSPERSAMPLE:	16
CHANNELS:	3
SAMPLERATE:	8000
NORMALIZED:	FALSE

保存文件后使用Adobe Audition直接打开可以看到左边出现3个文件,每一个文件对应一个通道

选择一个通道,按一下空格键就可以播放使用lis25ba采集到的声音了

网友:
厉害了,这样就方便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