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探测器的用电量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目前的烟雾探测器最小耗电量是多少的?

网友:
看你具体方案和选用的器件吧,类似MAX30105EFD这种集成传感器的应该会比较省电。

网友:
额 你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啊

网友:
烟感的耗电量大多是针对独立烟感 由于是电池供电 才会计算烟感的耗电量 达到最佳设计寿命.  目前有10年烟感 耗电量很低,静态电流是微安级. 我有相应的公式.

另外 我能提供烟感的各种设计方案.还能够提供烟感测试的标准烟箱与生产时使用的流水线测试烟箱.  以及烟感生产设计所需的关键元器件,

网友:
烟感的耗电量大多是针对独立烟感,一般是3V电池供电。目前有10年烟感 耗电量很低,静态电流是微安级,芯片专用是BA45F5240  16NSOP,在加上可能需要NB-iot 联网功能,, 按照一定周期进行数据传出,。正常都是睡眠。。。。

网友:
独立式烟感 有十年锂电的 静态电流很低. 十多秒启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