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出端可否并联大电容给后边器件续命

楼主:
  VCC(9V)在实际应用中会有短暂的断开情况(VCC完全切断与LDO连接,但是并不频繁),要求VCC不能再并接电容等,所以现在想直接在LDO的输出端并联一个大电容,给后面的小单片机及外围电路做续命电源(3.3v单片机,总功耗在7-8MA左右,续命0.2s左右即可),这样的方法可行吗?有什么不妥或者解决方案请大家指点~~感谢~~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我觉得可行,加大电容或者超级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行,加大电容或者超级电容。

如果VCC突然断开,输出端的电压会高于输入端,担心这样会烧LD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VCC突然断开,输出端的电压会高于输入端,担心这样会烧LDO

VCC是断开,不是对地短路吧?

网友C:
就看是什么LDO了

反复断电续电,,,,

LDO的使出会有尖峰,对LDO长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是断开,不是对地短路吧?

嗯嗯。。只是单纯断开VC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看是什么LDO了 反复断电续电,,,, LDO的使出会有尖峰,对LDO长期不好

目前想用ME6209或者HT7333,也不是非常频繁的断电~~~

网友D:
最好将大容量电容加在LDO的输入侧。加在输出侧的话,上电会有较大充电电流,需要关注LDO能否耐受。

网友E:
看你的单片机供电电压最低要求多少了,比如2.7V。

为了防止大电容上电时的充电电流过大,在3.3V与大电容C之间串一个限流电阻,比如10欧,这样充电电流最大就是330mA(根据LDO的规格参数再确认是否可行)。电容放电时,该电阻上的压降10mA*10欧=0.1V。

根据I*Δt=C*ΔU,C=10mA*0.2s/(3.3-2.7-0.1V)=4mF。

这就是基本的理论计算,实际还要考虑元件误差、温度影响、系统裕量等,这电容值还要增大一些,用实验再验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好将大容量电容加在LDO的输入侧。加在输出侧的话,上电会有较大充电电流,需要关注LDO能否耐受。

感谢大佬回答哈哈~~主要是并在输出端,的话电容耐压值就得选高的,小板子空间不大了~~还得塞钽电容~~参考啦9楼的限流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单片机供电电压最低要求多少了,比如2.7V。 为了防止大电容上电时的充电电流过大,在3.3V与大电容 ...

嗯嗯~~~感谢感谢~~就这么办啦~~

网友F:
不知道该说啥好,这种问题本来不想回,不过实在看不下去。输入端适当加大一点电容,串个小肖特基,输出端跌落0.2V你的单片机就死了的话,快去买块豆腐把自已拍死。输入输出差压5V,输入的电容量只需要输出的1/25。

网友:
C=Q/U=(0.2*0.008)/5=320uF,把输出端的470uF去掉,换成16V的接到输入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该说啥好,这种问题本来不想回,不过实在看不下去。输入端适当加大一点电容,串个小肖特基,输出端跌 ...

年前有个项目需要短时备用电源,高温环境,法拉电容和电池耐温扛不住,就用了这招,电解高压储能低压取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回答哈哈~~主要是并在输出端,的话电容耐压值就得选高的,小板子空间不大了~~还得塞钽电容~~参考 ...

限流会导致滤波效果大减,在输入侧增加容量也不是无休止的,未必会比加在输出侧的体积大,别忘了电容中存储的电量跟电压相关。

网友:
各位大佬,我在ldo后外接了串联起来的两颗1F的电容,为什么是法拉电容给后面电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