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专家便携式功率计

楼主:
射频专家便携式功率计

Bird®提供多种便携式插入式仪器,用于测量同轴传输线中的前向和反射功率。可以将Thruline®仪器留在生产线中,以连续监视发射器功率输出或天线反射量。

这两个量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传输参数:调整最小反射功率会导致负载(天线)与线路良好匹配,将发射机的最大正向功率调整到匹配的天线中会达到理想的设计目标,最佳的系统调整会导致低的电压驻波比。

一、便携式功率计

43瓦表是经现场验证的便携式插入式仪器,旨在测量任何负载条件下同轴传输线中的正向和反射连续波功率。满量程精度为±5%,它以较低的VSWR和插入损耗来精确测量RF功率。QC(快速变化)型连接器和各种插入式元件可提供广泛的频率范围和功率水平选择,从而为Model 43带来了惊人的灵活性。外壳中可以存储两个额外的元件,每侧一个。

二、主要特征

  • 在450 kHz至2.7 GHz和100 mW至10 kW范围内的准确CW场功率测量
  • 使用行业标准的Bird元素,其空间可在仪表外壳内另外存储2个
  • 坚固的金属外壳,适用于最苛刻的环境
  • 快速更改(QC)连接器可在进行关键测量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适配器的需求

三、产品规格

  • 产品规格:
  • 型号:43
  • 项目名称:通用功率计
  • 功率范围:100 mW至10 kW(使用Bird®插入式元件)
  • 频率范围:450 kHz-2.7 GHz(取决于元件)
  • 插入式驻波比:最大1.05 到1000 MHz(带有N个连接器)
  • 准确性:满量程的±5%
  • 连接器:QC类型(通常提供母N)
  • 尺寸图:(高x宽x深)6-7 / 8英寸x 5-1 / 8英寸x 3-5 / 8英寸175 x 130 x 92毫米
  • 重量:3磅 (1.4公斤)

四、基本测量步骤

1.指针调零。请观察功率计表头指针是否指示刻度的0刻度,如果不是,请手动将指针调零

2.将正确的功率探头插入功率计的探头座当中,并将旋钮调制合适的量程

3.扭动探头可以调整探头指向。如需测量发射功率,请扭动探头让箭头指向负载(如天线)方向;如需测量反射功率,则扭动探头指向信号源(如发射机)方向

4.步骤1和步骤2完成后,请加载射频功率

5.读数

下图是测量发射功率和反射功率的两个简单的示意图:

发射功率, 反射功率测量

五、应用场景

射频功率的测量与终端式(热偶式)功率计不同的是,通过式功率计真实的反映了一个发射系统中各个截面的正向功率和反射功率。

终端式功率计的输入阻抗是标准的502。在功率测量中,终端式功率计替代了发射机的负载,也就是说,终端式功率计将发射机的负载理想化了。所以说,终端式功率计所测得的结果是发射机在理想负载时的输出功率:如果发射天馈系统的匹配情况良好,则这个结果可以真实反映发射系统的输出情况:如果发射天馈系统的匹配不好(如VSWR>1.5),则终端式功率计不能真实反映发射系统的情况。的

而通过式功率计则不同,它实际上是在传输线侧放置 了一个耦合探头,与发射机的工作波长相比,功率计传感器的电长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只要将通过式功率计置于发射系统的某个截面,那么得出的结果是这个截面的正向和反射功率(VSWR)。

典型的发射系统

对于无线电运营商和制造商,通过式功率测量法是很有意义的。在一个典型的发射系统中(见图7),将通过式功率计置于不同的截面将会得到不同的测试结果:

位置④--发射机的输出端.可以测量发射机的输出功率是否在设计的范围内,反射功率是否超过设定的保护门限:这是无线电设备研发和维护工程师所关心的。同时,这也是无线电监测站所关心的功率指标。

位置③一-天线的输入端,可以确定发射机真正辐射到空间的信号究竟有多大:这是网络优化规划工程师所关心的。

位置②可以检查发射系统在某个位置的匹配情况,这是设备维护工程师所关心的。

以上内容有安泰工程师整理,感谢大家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