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MOS管和PMOS管的区分问题

楼主:
能否以栅极所加电压后,源极和漏极的通电与否来判断是不是NMOS管。所谓场效应管,即是利用栅极电压形成的电场来吸附载流子,然后形成通道,而漏极,源极的多数载流子正好与通道里吸附的载流子正好是一样的,也就是漏极和源极能利用吸附的载流子来导电。所以,如果栅极加正电压,那么场所形成的吸附粒子就是自由电子。而自由电子是NMOS的两极的多数载流子,所以会导电。如果栅极所加是负电压,那么所吸附的是空穴载流子,而两极是P型半导体,空它的多数载流子正好是空穴。

网友A:
栅极加电判断NMOS或PMOS?不行

在电路的连接上,对于NMOS,是D端输入S端输出,而PMOS是S端输入D端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栅极加电判断NMOS或PMOS?不行 在电路的连接上,对于NMOS,是D端输入S端输出,而PMOS是S端输入D端输出 ...

那到底该怎么判断是PMOS还是NMOS,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如果能够判断哪个引脚是源极,哪个是漏极,哪个是门极,用万用表即可判断此管是N沟还是P沟:只要测量漏极和源极之间的电阻即可。对N沟管,体内二极管负极在漏极上,对P沟管,体内二极管负极在源极上。测量漏极和源极之间电阻之前,先短路门极和源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到底该怎么判断是PMOS还是NMOS,还请不吝赐教。

楼上说“能否以栅极所加电压后”,如何判断,在无电路图的情况下要看电路电流走向即可判断,或是管子封装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