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57A-DK1测评+开箱与SDK安装(1)

楼主:
STM32MP157A-DK1测评+开箱与SDK安装

收到开发板后打开包装盒,取出开发板后发现开发板的供电使用的是USB-C接口的。开发板带的线为双头USB-C类型。没有这种线就到街上买了两条,USB-C转USB-A的类型线。

本次测评用到器材:

USB-C转USB-A线;网线一条;USB-B线;HDMI线;

显示器22寸;USB鼠标;USB键盘;

实验步骤:

一、通电测试

1、将USB-C接头插入电源接口,注意:不是USB-C功能接口。

下载:ssh工具,我使用的是putty.exe,当让你可以使用linux主机。

2、使用putty.exe工具,设置串口115200,N,8,1

打开STLink虚拟串口

3、使用ifconfig命令查看机器的IP,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其它的方式。查看设置

4、使用ssh连接开发板

使用root账号登陆,root没有设置密码

如果成功就可以进行文件的上传和管理了

二、安装SDK

SDK的安装,linux的开发可是一个很麻烦的事。主要的障碍是开发环境的建立。

主要参考资料Install the SDK站点的步骤,个别步骤有出入。

资料中的apt安装的是ST的SDK工具,我对linux上的IDE不感兴趣。所以直接安装SDK

先到STLinux SDK下载 SDK安装包

建立~/tmp安装临时目录

wget -c  https://www.st.com/content/ccc/resource/technical/software/sw_development_suite/group0/51/d4/96/18/27/ab/49/93/stm32mp1dev_yocto_sdk/files/SDK-x86_64-stm32mp1-openstlinux-20-02-19.tar.xz/jcr:content/translations/en.SDK-x86_64-stm32mp1-openstlinux-20-02-19.tar.xz

1、下载安装包 :en.SDK-x86_64-stm32mp1-openstlinux-20-02-19.tar.xz

tar xvf en.SDK-x86_64-stm32mp1-openstlinux-20-02-19.tar.xz

解压到当前步骤

2、直接执行安装文件:

./st-image-weston-openstlinux-weston-stm32mp1-x86_64-toolchain-2.6-openstlinux-20-02-19.sh

3、转到安装目录

cd /opt/st/stm32mp1/2.6-openstlinux-20-02-19/

找到environment-setup-cortexa7t2hf-neon-vfpv4-ostl-linux-gnueabi文件

这个文件是环境配置文件!很重要的文件。

使用source设置环境

source SDK/environment-setup-cortexa7t2hf-neon-vfpv4-ostl-linux-gnueabi

4、使资料的步骤检查环境是不是安装完成

echo $ARCH

echo $CROSS_COMPILE

$CC --version

echo $OECORE_SDK_VERSION

检查环境是不是完成
先写个Hello,world吧。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bigbat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这个不带屏幕吗

网友:
这个板子上面带HDMI接口,可以接显示器的。

网友A:
板子上面已经装好系统了吗?没看见有EMMC啊...我看别的帖子说还得需要插SD卡才能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面已经装好系统了吗?没看见有EMMC啊...我看别的帖子说还得需要插SD卡才能启动

我的板子上面有一块写好程序的SD卡。板子打开时,看到板子上有地方还有锡咋,有棉丝挂在板子上,有洗板水的痕迹。和以往的板子比做工稍差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板子上面有一块写好程序的SD卡。板子打开时,看到板子上有地方还有锡咋,有棉丝挂在板子上,有洗板水 ...

你的SD卡上面烧写的系统镜像,是通过STM32CubeProg软件烧写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SD卡上面烧写的系统镜像,是通过STM32CubeProg软件烧写的吗?

不是,是SD卡上烧好的。我有一片空白的SD卡有空的时候,试试把en.FLASH-stm32mp1-openstlinux-20-02-19.tar.xz写到SD卡上。重新编译一下内核。

网友:
 STM32MP157A什么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