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继电器来做温控PID调节的,这个PID参数怎么确定?

楼主:
有没有用继电器来做温控PID调节的,这个PID参数怎么确定?

网友:
够呛吧。温控太滞后了,不好控。

如果对温度要求不高的话,倒是可以。精度高的,真不知道怎么控。

网友:
滑模控制

网友:
老式烤箱好像就是继电器,不知道与PID调节有关没,咔嚓咔嚓的响声大

网友:
估计会噼啪一直响,用不了多久就会损坏。

网友:
继电器有延迟,有吸合寿命的。

网友:
PID参数根据实际温控效果来调节的。继电器做温控PID调节很常见的

网友:
继电器控制一般大多用在双位调节中。在PID 中使用会像5楼说的一样。

网友:
电磁继电器不适用于PWM控制。 在低频时,打开和关闭继电器的噪音很烦人,机械运动会很快损坏继电器

网友:
可以用固态继电器来做温控,PID参数要根据现场环境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