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个STC的脉冲程序思路

楼主:
控制1个电机,最高频率是30KHZ,有开始速度,最高速度,和最低速度,这3个速度是可以任意在300HZ~30KHZ之间选择,3个的脉冲数量也是可以任意写的,这样一个程序,求个思路,谢谢

网友A:
楼主说的太含糊了。电机具体是什么电机?控制器大概是什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太含糊了。电机具体是什么电机?控制器大概是什么样?

步进电机啊,STC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