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给TMS320F28379D玩死了

楼主:
经过多天的努力,ADC数据终于能发送到电脑,就在我刚刚收到第一幅波形没多久,我心里还在想,波形好像比STM32看起来更好的时候

突然开发板上的灯不亮了,测量+3V3对地短路,电压0.66V左右,VDDSOC0.3V左右,去掉L4 +3V3电压1.7V左右,芯片发热严重

网友A:
模拟前端放大器3V3供电,一直在STM32上测试,连接到TMS320一下就把TMS320弄死了。

现在STM32上使用还正常,让人哭笑不得。

网友B:
突然想起大三结束大四之前准备电子大赛的时候,实验室买了不少2812的开发板,一块板子大概700多块钱,然后那时候不是很注意,五六个组都用这个方案,结果好像弄坏了4块板子好像,就是表现为仿真器连不上开发板,电脑上找不到,换一块新的板子就正常。。

后来对TI的DSP就一个印象,太脆弱。。。后来用过一段时间fpga,感觉真皮实,,高压,大电流之类的,一些危险操作,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起大三结束大四之前准备电子大赛的时候,实验室买了不少2812的开发板,一块板子大概700多块钱,然后 ...

以前的CC3200也被过弄死过2个,只是下程序下着下着就挂了。

网友C:
哪里烧了?挖的坑不埋干嘛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哪里烧了?挖的坑不埋干嘛呢。。。

应该是TMS320F28379D主芯片,上电短路,严重发热。

网友D:
对大多数电子工程师来说,就算免费送c2000芯片恐怕也不敢用的!因为有许多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大多数电子工程师来说,就算免费送c2000芯片恐怕也不敢用的!因为有许多坑。

真有这么严重吗?

我这个是真金白银买来的,如果在我程序调通之前坏了估计我一点不心疼。

现在我TM刚把程序弄好它就挂了,哪怕再让我测一次完整的信号也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CC3200也被过弄死过2个,只是下程序下着下着就挂了。

嗯,那时候感觉除了可能esd不是很注意,经常用手摸,连仿真器带电拔插之类的之外,好像没什么危险操作,对于其他类型的芯片,MCU,fpga之类的,上边这些操作其实蛮正常的,也没出过问题。。

不过现在几乎没用过了,不用操心这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TMS320F28379D主芯片,上电短路,严重发热。

我刚想入一个launchxl 280049C,看来惹不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那时候感觉除了可能esd不是很注意,经常用手摸,连仿真器带电拔插之类的之外,好像没什么危险操作, ...

我这块板子损坏肯定是我人为的原因导致,因为正常调程序时都没出问题,偏偏在采集信号时挂的

但是我也没有做哪些特别不合规的操作,开发板都是裸着玩的,用前洗洗手也没出过什么大问题

只能说这个芯片太脆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刚想入一个launchxl 280049C,看来惹不起

我没有特殊情况以后不准备再玩TI除MSP430以外的单片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特殊情况以后不准备再玩TI除MSP430以外的单片机了。

cc2540,cc2541芯片非常不错的!msp430fr系列也不错。cc2640r2勉强合格。

网友E:
版主,一路走来,好多坑,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一路走来,好多坑,不容易啊!

全是眼泪

网友A:
引用 网友D:
cc2540,cc2541芯片非常不错的!msp430fr系列也不错。cc2640r2勉强合格。

CC254x确实不错 CC26xx CC13xx这些ARM的 加入OS的用起来感觉都很繁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块板子损坏肯定是我人为的原因导致,因为正常调程序时都没出问题,偏偏在采集信号时挂的 但是我也 ...

是的,我也是觉得太脆弱了。。其他的TI的芯片还可以,电源芯片,之类的用的最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也是觉得太脆弱了。。其他的TI的芯片还可以,电源芯片,之类的用的最多/

电源,ADC,MSP430我用过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ADC,MSP430我用过都不错。

嗯,是,其他好多芯片还是挺不错的,电源,ADC,DAC,运放,等等。

网友:
lz武艺高强,人帅多金,都玩不转,明显打击我的信心。

我赶紧捂紧准备出手G474的钱包~~~~~~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C254x确实不错 CC26xx CC13xx这些ARM的 加入OS的用起来感觉都很繁琐

C2000炒蛋的一个地方是,居然只有一个adc,做数字电源,怎么够,哈哈哈

网友F:
样片申请一下,换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C2000炒蛋的一个地方是,居然只有一个adc,做数字电源,怎么够,哈哈哈

TMS320F28379D有4个ADC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样片申请一下,换上

BGA的,没法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特殊情况以后不准备再玩TI除MSP430以外的单片机了。

ti手里的mcu,mpu,dsp 全是好牌大牌,但就是不太会玩,太高傲太阳春白雪太特立独行,不如一手stm32玩的出色。上一个玩阳春白雪的SUN已经消失了。估计ti这几条产品会逐渐萎缩成小众市场吧。

网友G:
检查看看是不是板子本身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检查看看是不是板子本身有问题啊

芯片烧了,肯定了

网友E:
不死心的话,自己画板子,焊dsp,

将这个坑趟得更深更平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TMS320F28379D有4个ADC核

还是G474好,5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死心的话,自己画板子,焊dsp, 将这个坑趟得更深更平一点

不玩了,玩不起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模拟前端放大器3V3供电,一直在STM32上测试,连接到TMS320一下就把TMS320弄死了。 现在STM32上使用还正 ...

C2000没有stm32耐操,这是真的。stm32用3.3V供电部分引脚有5v电平承受能力,但是c2000是没有这个特性的,你不能说stm32上ok就表示c2000也ok。不了解实际情况,但是应该关注一下上电顺序,比如28379d的adc供电AVDD3.3V跟实际ad脚的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H:
C2000没有stm32耐操,这是真的。stm32用3.3V供电部分引脚有5v电平承受能力,但是c2000是没有这个特性的, ...

我的放大器输出直接怼ADC输入了,应该是静电或者过压造成的损坏,串一个小电阻可能好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i手里的mcu,mpu,dsp 全是好牌大牌,但就是不太会玩,太高傲太阳春白雪太特立独行,不如一手stm32玩的 ...

哈哈,现在的半导体竞争很厉害的。那个ddr存储器的要关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现在的半导体竞争很厉害的。那个ddr存储器的要关门了。

华为可以报名收购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这块板子损坏肯定是我人为的原因导致,因为正常调程序时都没出问题,偏偏在采集信号时挂的 但是我也 ...

难道是 送给ADC采样的电压超过3.3V了,且这个板上没有相应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I:
难道是 送给ADC采样的电压超过3.3V了,且这个板上没有相应保护?

可能性不大 也许是被静电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