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电路怎么改才可行的

楼主:
目的是

上电后电源芯片EN脚高电平,芯片不使能,按下轻触开关电源芯片输出3.3V,单片机上电后把IO1拉低开始工作,

处理完事情后I01拉高断电。要求这期间IO2设置为外部中断,按开关不会影响电源芯片工作

目前测试发现虽然功能能实现,但是刚接上电池时EN脚电压1.3V,IO1拉高时也是1.3V,电源芯片输出1.4V

这个电源芯片EN脚要小于0.9V才停止工作,所有电路里还有50uA左右的电流,

请教下这个还有的救吗?怎么能让EN脚小于0.9V

网友:
电源芯片一直有个1.4V的输出,导致单片机IO口也一直输出1.4V

网友A:
把单片机供电断开

判断电源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单片机供电断开 判断电源芯片是否正常

单片机电源脚断开,EN脚还是1.3V。电源脚保持连接,IO1和IO2断开,EN脚8.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电源脚断开,EN脚还是1.3V。电源脚保持连接,IO1和IO2断开,EN脚8.9V

对照一下电源芯片手册检查,

有可能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C:
EN脚对地接个电容,上电拉低。

网友D:
这么简单,实现不了这个功能的

网友A:
这个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或把手册分享一下,大家看看有没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或把手册分享一下,大家看看有没救

TPS77033DBV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或把手册分享一下,大家看看有没救

IO1和二极管之间有0.3uA的电流,应该是和IO口形成回路了,所以电压不能降到0.9V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简单,实现不了这个功能的

有什么办法能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脚对地接个电容,上电拉低。

试了47uf电容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或把手册分享一下,大家看看有没救

不一定要这个电路,

只要能实现休眠时轻触开关能使能电源芯片。唤醒后按开关又不影响电源芯片工作就好

网友:
这个是LDO芯片

 EN高于1.7V禁止工作,低于0.9 V,芯片开始正常恢复操作。

网友:
推荐电路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1和二极管之间有0.3uA的电流,应该是和IO口形成回路了,所以电压不能降到0.9V以下

二极管的压降也才0.6吧

网友:
这个是MCU IO脚问题,楼主默认为MCU断掉电源,IO脚也不通电,但是其内部通过各种连接会连到地的,所以会形成回路,

楼主把IO脚都断开,电压就升到8.9V就可以说明这种现象。

网友:
这个就要看MCU IO脚在通电为低时和不通电时对电路的吸收电流是否不一致,如果不一样,可以尝试在IO1和IO2都串入一个电阻,使EN脚高于1.7V,轻触开关按下导致EN为0,电路通电,IO1为低,能够维持EN在0.9V以下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