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个电路,怎么修改正常?

楼主:
5V,28KHZ脉冲,CP1没接,不晓得接多大,50%的方波进去,出来总是乱的,是不是应该将R2改成350R?

网友:
这个可以问@maychang大神

网友:
楼上你推荐的很好,神回复

网友A:
减小R2的阻值,取350-680欧姆,同时最好在8脚和5脚间加个0.1uF的去耦电容,CP1则不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减小R2的阻值,取350-680欧姆,同时最好在8脚和5脚间加个0.1uF的去耦电容,CP1则不需要。

是的,谢谢,CP1如果要,取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谢谢,CP1如果要,取值多少

最大千pf量级。

网友:
两边vcc一样,还要个什么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