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协议和CAN驱动?

楼主:
CAN驱动就是底层协议 原理都一样

CAN协议是每家主机厂定义,可以不同

是不是这样理解,请教下 谢谢

网友:
准确的说,是物理层一样,这样才能互联。CAN仅规定了物理层标准,协议层不是强制标准,所以可以“个性化”。

网友:
不太清楚你说的这个CAN驱动是指什么,一般来说驱动是指的代码类的东西。但是我感觉你是想表达协议的东西。

所以按你的方向,我觉得CAN驱动一般是指CAN2.0的协议,是有博世最开始定义和推广的。

但是CAN报文里面有8个byte,那这8个byte就可以再做文章了,在这8个byte上有J1939的协议、CANopen、CCP、XCP等等,这些都是在这8个byte上做的文章,一般称为CAN应用层协议。

网友:
楼上正解啊

网友:
can协议是规定的通讯规则,例如如何收发,如何通讯

can驱动,可以理解为can驱动芯片,搭建一个带有硬件功能的单元,然后软件层可以在上面进行驱动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