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接口引脚定义

楼主:
24-针 ATX12V 2.x

20-针 ATX连接器忽略了最后四个管脚: 11, 12, 23, 24)

管脚 8, 13和16为控制信号: - “Power On” 由PSU拉高到+5V, 且必须被拉低以启动PSU。 - “Power good” 为低,当其它输出还没有达到或脱离其准确的电压。 - “+3.3 V sense”线用于遥测电源线的压降(在主板上应连接到+3.3 V)

“+5 V standby”即便在所有其它供电线路关断的时候还可以供电。

Pin 20 (-5V, white)在目前的电源中时不存在的;它在ATX和ATX12V版本1.2中为可选项,在版本1.3中被删除掉。

ATX 辅助电源电缆

ATX 4针 +12V供电电缆

ATX 8针用于EPS +12V供电电缆

你可以将8针的EPS电缆插入到4针的12V主板。 你还可以将4针 12V的供电电缆插入到8针的EPS主板连接器,但不保证能够工作。

6/8针 PCI Express供电电缆

6针连接器能够提供的最大功率为75Watt 8针连接器能够提供的最大功率为150Wa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