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f2-stm32f中添加了pybNano开发板

楼主:
STM32F4的UF2 bootloader中,新增对 pybNano v2 开发板的支持。

https://github.com/mmoskal/uf2-stm32f/t ... /pybnanov2

如果大家不想自己编译,可以使用下面的文件,包含了dfu和uf2两种格式。下载后,就可以在makecode中使用pybnano了。

网友A:
版主好,跟您请教下uf2-stm32f的编译问题,我是新手,使用的win7电脑,使用GitHub Windows客户端Clone了代码到电脑上.

安装了Make3.8和Python3.0 后在目录里make (make -p build/f412)运行后没有出现build文件夹

过程中出现缺少nvic.h的情况,我从CM3里复制了过去,

请问我这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请帮忙看看

下面是最后的cmd文字

# No general ('VPATH' variable) search path.

# strcache buffers: 14 (10) / strings = 6609 / storage = 113541 B / avg = 17 B
# current buf: size = 8174 B / used = 7414 B / count = 423 / avg = 17 B
# other used: total = 105367 B / count = 6186 / avg = 17 B
# other free: total = 135 B / max = 25 B / min = 2 B / avg = 10 B

# strcache performance: lookups = 8152 / hit rate = 18%
# hash-table stats:
# Load=6609/8192=81%, Rehash=0, Collisions=10194/8152=125%
# Finished Make data base on Sat Apr 02 11:53:36 20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好,跟您请教下uf2-stm32f的编译问题,我是新手,使用的win7电脑,使用GitHub Windows客户端Clone了代码到 ...

这应该是工具链没有正常安装吧,看提示缺少了'VPATH'环境变量。

最好在linux下编译,windows下可以用linux子系统或者虚拟机。

网友:
谢谢版主啦,难得遇到个懂这个项目的大神,我去用 虚拟机试试.

网友A:
linux系统有什么要求吗?我手上有麒麟的安装镜像,不知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nux系统有什么要求吗?我手上有麒麟的安装镜像,不知能用不?

开始推荐用debian、ubuntu或以此为上游的版本,工具链容易安装,遇到问题也容易解决。

网友A:
请问我使用了Ubuntu的系统,make是提示缺少文件,楼主方便提供一下吗?

我的邮箱 luxin0222@qq.com

luxin0222@ubuntu:~/uf2-stm32f$ make
make checksubmodules
make[1]: 进入目录“/home/luxin0222/uf2-stm32f”
(git submodule init)
(git submodule update)
(./Tools/check_submodules.sh)
/bin/sh: 1: ./Tools/check_submodules.sh: Permission denied
make[1]: *** [Makefile:150:checksubmodules] 错误 126
make[1]: 离开目录“/home/luxin0222/uf2-stm32f”
make: *** [Makefile:145:libopencm3/include/libopencm3/stm32/f4/nvic.h] 错误 2
luxin0222@ubuntu:~/uf2-stm32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使用了Ubuntu的系统,make是提示缺少文件,楼主方便提供一下吗?  我的邮箱 luxin0222@qq.com ...

/bin/sh: 1: ./Tools/check_submodules.sh: Permission denied

查看一下文件的权限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A:
luxin0222@ubuntu:~/uf2-stm32f/Tools$ ls -l check_submodules.sh
-rw-rw-r-- 1 luxin0222 luxin0222 672 4月  19 07:11 check_submodules.sh
luxin0222@ubuntu:~/uf2-stm32f/Tools$

看起来是正常的呀

网友A:
F4缺少nvic.h的情况,我从CM3里复制了过去,

make后出下面错误

搞不懂呀

luxin0222@ubuntu:~/uf2-stm32f$ make
Generating object build/f401/usb.o
arm-none-eabi-gcc -c -MMD -std=gnu99 -Os -g -Wundef -Wall -fno-builtin -Ilibopencm3/include -Iboards/f401 -ffunction-sections -nostartfiles -lnosys -Wl,-gc-sections -Wl,-g -Wno-unused -Werror -mthumb -mcpu=cortex-m4 -mfloat-abi=hard -mfpu=fpv4-sp-d16 -DSTM32F4 -Tlinker/stm32f4.ld  -Llibopencm3/lib -lopencm3_stm32f4 -DSTM32F401 -o build/f401/usb.o usb.c
usb.c: In function 'usb_cinit':
usb.c:306:18: error: 'NVIC_OTG_FS_IRQ'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306 |  nvic_enable_irq(NVIC_OTG_FS_IRQ);
      |                  ^~~~~~~~~~~~~~~
usb.c:306:18: note: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usb.c: In function 'usb_cfini':
usb.c:316:19: error: 'NVIC_OTG_FS_IRQ'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316 |  nvic_disable_irq(NVIC_OTG_FS_IRQ);
      |                   ^~~~~~~~~~~~~~~
make: *** [rules.mk:21:build/f401/usb.o] 错误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luxin0222@ubuntu:~/uf2-stm32f/Tools$ ls -l check_submodules.sh -rw-rw-r-- 1 luxin0222 luxin0222 672 ...

文件都没有执行权限啊

ls -l check_submodules.sh
-rwxr-xr-x 1 free free 645 Apr 21 08:40 check_submodules.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F4缺少nvic.h的情况,我从CM3里复制了过去, make后出下面错误 搞不懂呀   luxin0222@ubunt ...

此外多检查一下依赖关系、工具链是否正常安装。源码最好用git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F4缺少nvic.h的情况,我从CM3里复制了过去, make后出下面错误 搞不懂呀   luxin0222@ubunt ...

网友A:
谢谢楼主,安装了一些工具后正常啦.

这这里做个记录

安装git
拷贝项目
安装GCC
安装gcc-arm-none-eabi
安装python
项目文件夹mak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安装了一些工具后正常啦.   这这里做个记录 安装git 拷贝项目 安装GCC 安装 ...

如果git访问困难,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分享一个开源的github加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