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用keilc调试程序在运行主函数中会跳到还没调用的子函数,把那个子函数放...

楼主:
请问为什么用keilc调试程序在运行主函数中会跳到还没调用的子函数,把那个子函数放在主函数中以后主函数就变成会运行到一部分以后跳回主函数初始处再重新运行一次

网友:
请问这样要怎么解决

网友A:
一般来说是堆栈撑爆了,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堆栈撑爆了,仔细检查一下。

请问这样应该怎么解决啊,小白一枚,请不要介意,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堆栈撑爆了,仔细检查一下。

谢谢,我已经找到问题了,而且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已经找到问题了,而且解决了

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