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255A芯片是不是一次只能选通一个口,在给端口定义了地址以后,如Q8255A XBYTE...

楼主:
请问8255A芯片是不是一次只能选通一个口,在给端口定义了地址以后,如Q8255A XBYTE[0x1CFF]以后,要在程序中用到A口,直接输入Q8255A就可以了,还有如果用8255A外接ISD2560芯片的A0到A7的地址线,可以用赋值给8255A,再由8255A给ISD2560芯片初始值的方法吗

网友:

请问8255A芯片是不是一次只能选通一个口,在给端口定义了地址以后,如Q8255A XBYTE[0x1CFF]以后,要在程序中用到A口,直接输入Q8255A就可以了,还有如果用8255A外接ISD2560芯片的A0到A7的地址线,可以用赋值给8255A,再由8255A给ISD2560芯片初始值的方法吗

网友:
有帮忙看看的吗

网友:
有人帮忙看看吗

网友:
每次操作当然只能是一个口,8255用作地址扩展也当然可以。

网友:
你说的那个芯片没有用过,初始配置不了解。8255操作软件上给地址赋值就行,硬件上有一些逻辑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