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st的3.1的MS-formula库,扫描结果不包含设备名称

楼主:
我计划连接小米的蓝牙温湿度,如题所示,基本上没有改动什么内容,直接跑起来,然后发现广告的只有2项,而手机我看广告的是有3个,最后一个并没有出现,谁知道有啥情况?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楼主能否将问题描述清楚。

我不明确楼主你的问题,我尽量把我知道的相关的告诉你。

1. BLE 广播数据格式:

        BLE广播数据是有一定格式的,最长31个字节,由一个一个的AD struct 组成,每个AD struct  又是由length+AD Type+AD Data

        组成。详情图片见蓝牙 core  Advertising and Scan Response data format

2. 广播数据解析。

       假如扫描者扫描到这么一串广播数据,如何解析(下面格式都按照16进制处理):

       02 01 06 07 09 31 32 33 34 35 36 05 03 ff f0 ff f1 07 ff 80 ea ca 00 00 00

       首先应当将数据分成若干个AD struct ,根据1 我们知道这样分:

        len        AD type        AD data

        02         01                 06

        07         09                 31 32 33 34 35 36

        05         03                 ff f0 ff f1

        07         ff                   80 ea ca 00 00 00

        AD type 用于表征不同的数据类型,比方说,我 AD type  = 0x09   代表的是设备的名字,则后面接着的数据是名字的具体数据,这里是 “123456”。

        AD type  = 0x01  代表的是Flags. 这里06表示支持可以被发现,支持BLE,但不支持BR/EDR的单模芯片。

        AD type  = 0x03   代表的是完整的16位UUID  列表。 这里有两个  ff f0  和 ff f1(这里我没有实际查看大小段数据格式,也有可能是0xf0ff  和0xf1ff,具体请自己尝试)

        AD type 可以在以下链接找到

        https://www.bluetooth.com/specifications/assigned-numbers/generic-access-profile/

        AD data 的详细内容可以参考我上传的附件CCS_v8.pdf  (Supplement to the Bluetooth Core Specification)

3. 对应到ST  BLE stack中的主要函数API

        a.查找方法, 对应到所有的你要调用stack 的BLE功能相关的函数,请在bluenrg1_api.h中查找

        b. 对应所有的stack 告知你的函数,请在bluenrg1_even.h中查找

        c.  具体的我就不一一列,我一般也是通过猜关键字去查的。比方说  adv  report.

网友:
补充附件

网友:
如果是广播者,你看到上述描述,那么你应该知道如何广播广播数据。

网友:
最後看到了,原來adtype=4會帶著設備名字,

adtype=0的時候沒有帶設備的名字,在demo中式識別adtype=0,所以沒有辦法匹配設備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