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实现基线恢复功能呢?

楼主:
2芯积分

求指点!

网友:
不大清楚你所说 “基线恢复功能” 是什么意思。猜测是指图中 AMPS 端在交流输入时(可能是R135左端)保持地电位的功能。

网友:
Q2发射极串联3.8k电阻到电源负端,发射极电流估计1mA,而基极电流接近1mA,很怀疑此电路是否能够正常工作,Q3Q4偏置太小了。

网友A:
U68就是用来恢复基线的。U68的输入是电路的输出,它将这个输出信号反相放大后,通过R138、C110(时间常数1秒)得到其直流成分,加到主放大器的同相端,就控制了输出信号的基线。调节R117可以调节基线的电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68就是用来恢复基线的。U68的输入是电路的输出,它将这个输出信号反相放大后,通过R138、C110(时间常数1 ...

我觉得,Q2及其基极和发射极上那些阻容元件没什么用,还不如统统去掉,两支电阻从Q3和Q4基极上拉和下拉到电源正和电源负。R121右端不接Q3基极,改接到D11和D8之间。尊意以为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U68就是用来恢复基线的。U68的输入是电路的输出,它将这个输出信号反相放大后,通过R138、C110(时间常数1 ...

我还觉得,U66级联Q3Q4,本来就施加了相当强的负反馈(R124),从R135左端到R105R103联接处电压增益不过2倍多。从R105R103联接处经U68及其附属电路,增加了极低频的负反馈,不过增加也不多(U68增益不过2倍)。所以U68及其附属电路完全可以去掉,将R124改成在极低频时阻抗足够大,频率稍高阻抗即降低然后变平坦的滤波电路,U66同相输入端接R117,就可以实现原电路 “基线恢复功能”。

想听听尊驾意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Q2及其基极和发射极上那些阻容元件没什么用,还不如统统去掉,两支电阻从Q3和Q4基极上拉和下拉到 ...

Q2是一个恒流源,D10是一个稳压管,6.8V,所以Q2的集电极电流恒定为1.6mA左右,这个电流提供D11和D8,保证它们处于导通状态。

用两个电阻提供二极管的偏置电流当然也可以。

各有利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mchen 发表于 2020-3-29 20:31 U68就是用来恢复基线的。U68的输入是电路的输出,它将这个输出信号反相放 ...

似乎说反了,应该是R124具有直流阻抗接近于0,频率稍高后阻抗即上升到预定值。

不过,从实际实现的角度来说,与其去做这么一个非线性的电阻,远不如现在这个方法简单。实际上这个方法是一个用来调整与稳定输出直流电平的典型电路,在很多仪器中都有类似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2是一个恒流源,D10是一个稳压管,6.8V,所以Q2的集电极电流恒定为1.6mA左右,这个电流提供D11和D8,保 ...

是的,Q2是一个恒流源,通过一定电流,此电流在D11和D8上的压降为Q3Q4提供偏置。供电给Q2的,是运放U66。

但是,为保持电路的对称性,不是应该用PNP管构成一个恒流源,接在电源正端(15V)与Q3之间么?两个恒流源电流之差,由U66提供。

我觉得,U66即使没有负反馈,其输出阻抗也并不高,不需要恒流源作为负载。所以Q2构成恒流源,实属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说反了,应该是R124具有直流阻抗接近于0,频率稍高后阻抗即上升到预定值。 不过,从实际实现的角 ...

是,我说反了。应该是R124在直流时具有非常低的阻抗,频率稍高时成为预定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Q2是一个恒流源,通过一定电流,此电流在D11和D8上的压降为Q3Q4提供偏置。供电给Q2的,是运放U66。 ...

输出正半周,Q3导通,其基极电流由U66提供,由于U66的低输出阻抗,,可以提供足够的驱动电流。

但是在输出负半周,Q4导通,但是由于D11和D8,其基极电流不可能由U66提供。这就是下面那个恒流源存在的理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正半周,Q3导通,其基极电流由U66提供,由于U66的低输出阻抗,,可以提供足够的驱动电流。 但是在 ...

对。若是U66输出接Q4基极,那么就应该用PNP管构成恒流源,接到15V电源和Q3基极之间了。

但还有个问题:D10是6.8V稳压管,那么Q2集电极不可能降低到-8.2V以下。AMPS端更是不可能低到-7.5V以下。这应该是Q2这种恒流源电路的弊病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若是U66输出接Q4基极,那么就应该用PNP管构成恒流源,接到15V电源和Q3基极之间了。   但 ...

对!

这种电路的设计应尽可能使输出摆幅上下相同。Q3基极上摆幅的极限是那个运放的输出上摆幅极限,对于图中的LF356大约是VCC-3V,所以正确的设计应该将那个稳压二极管的电压设计为3V左右,现在的6.8V是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这种电路的设计应尽可能使输出摆幅上下相同。Q3基极上摆幅的极限是那个运放的输出上摆幅极限,对 ...

用电阻上下拉为Q3Q4提供偏置,假定U66输出最高到Vcc-2.5V,那么上拉电阻需要在电阻两端电压为1.8V情况下为Q3基极提供大约1mA电流(估计数),也就是上拉电阻应该为1800欧。下拉也是一样。

在静态时,上拉电阻将通过8.3mA电流。上拉或者下拉电阻中电流最大约15mA。靠上拉下拉电阻耗费较大电流,可以使Q3Q4输出摆幅达到Vcc-2.5V,亦即U66输出的幅度。

gmchen老师,是否这样?

网友:
用上下拉电阻的办法,最大的问题是在输出电压摆动过程中,电阻上的压降是变化的,所以电流不固定。要兼顾最小电流能够满足输出晶体管的基极电流,还要兼顾最大电流时功耗以及驱动电路的承受能力,所以要计算两个极端情况。

网友:
例如按照你的做法,运放输出接到两个二极管中间,上下用电阻拉。在输出最高的时候,上面的二极管是截止的,上面的电阻要提供NPN输出管的基极电流,电阻值应该按照负载电流和晶体管的beita值确定。下面的电阻值是一样的。但是此时下面的PNP晶体管基本截止,流过下面电阻的电流很大,且基本上都由运放提供,要考虑此时运放的承受能力。

网友:
实际上,如果不是要求有极低的输出频响,这种电路多半用自举的方法,可以使输出摆幅接近电源轨。

网友:
用自举电路后,上下两个电阻都一分为二,由于自举,其中一个电阻上的压降基本恒定,也就解决了输出摆动过程中的电流变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