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运放的问题

楼主:
知识学的太死板了,这电路形式稍微有点改变,就不知咋整了,求指教附图中的放大倍数咋计算,谢谢!

网友A:
R47与R48不相等,这个不大对吧?R47、R48、R49、R50应该成比例才对。如果四个电阻成比例,那就是差动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47与R48不相等,这个不大对吧?R47、R48、R49、R50应该成比例才对。如果四个电阻成比例,那就是差动放大器 ...

这是从网上下载的,我想应该不会有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从网上下载的,我想应该不会有错吧

网上的东西,有可能错误的比正确的还要多。

此图,你是从其他网站 下载的(有水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从网上下载的,我想应该不会有错吧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62页开始。

此处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62页开始。 此处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谢谢老师耐心的指导,看了这个有些明白了。

网友B:
想买 一本你讲的这本书看,查了一下价格还挺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买 一本你讲的这本书看,查了一下价格还挺贵的

本坛就有此书电子版。我在5楼贴出来的也是电子版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坛就有此书电子版。我在5楼贴出来的也是电子版截图。

好的,在论坛里面找到了,谢谢!

网友C:
很明显,首楼的图中将R47R48两个电阻值弄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首楼的图中将R47R48两个电阻值弄反了

没有反吧,R50/R48=R48/R47,只是R47与R48取值不相等,难道是为是校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反吧,R50/R48=R48/R47,只是R47与R48取值不相等,难道是为是校零?

R50=R49=330K,应该有R48‘=R47’

现在是R48‘=470+桥臂电阻, R47’=620+RV1+桥臂电阻, 不可能相等

交换R47R48,则有R48‘=620+桥臂电阻, R47’=470+RV1+桥臂电阻, 调整RV1可以相等

网友:
顶一个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R50=R49=330K,应该有R48‘=R47’ 现在是R48‘=470+桥臂电阻, R47’=620+RV1+桥 ...

嗯,这个讲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