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陶瓷电容,如何测试其耐压特性

楼主:
该电容为片状多层陶瓷电容,技术参数为:10nF /±10%/50V。测试目的:想知道该电容最高能加载到其两端的电压值及持续时间。请大佬,明确一下测试方法及标准。比如说利用耐压测试仪,加载电压在电容两端,持续时间多少等?

网友A:
“想知道该电容最高能加载到其两端的电压值及持续时间。”

这种测试是破坏性的,测试完毕此电容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该电容最高能加载到其两端的电压值及持续时间。” 这种测试是破坏性的,测试完毕此电 ...

嗯 是的,可以允许。请问使如何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是的,可以允许。请问使如何测量的?

测量 “该电容最高能加载到其两端的电压值”,那就用耐压测试仪。测量耐压,必须使用直流,故耐压测试仪必须是能够输出直流的(有的耐压测试仪只能输出工频交流)。

把耐压测试仪与待测电容联接好,耐压测试仪旋钮置零,闭合耐压测试仪电源开关,手动缓慢转动旋钮使输出电压升高,不断读出耐压测试仪输出电压,直到电容被击穿。耐压测试仪一般是在电流达到一定值时自动关闭,有些耐压测试仪动作电流可以设置,例如2mA、5mA、10mA……等若干档。电容击穿后耐压测试仪自动关闭停止输出。停止之前读到的电压即为 ““该电容最高能加载到其两端的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是的,可以允许。请问使如何测量的?

这种比较简单的耐压测试仪,内部是一个小功率旋转电刷式的自耦变压器,靠手动调整自耦变压器输出电压。待测物击穿后自动关断,必须手动归零才能够进行下一次测量。

网友C:
开发工作者应该养成看规格书的习惯,大厂的MLCC规格书有详细的各种测试说明。

平常所用的MLCC为II类电容,额定电压小于100V的测试电压为2.5倍电压,1-5秒不允许电介质击穿或机械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发工作者应该养成看规格书的习惯,大厂的MLCC规格书有详细的各种测试说明。 平常所用的MLCC为II类电容 ...

哥,我用的是此种型号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我用的是此种型号的电容

不管你是村田还是三星还是别的,II型电容的测试条件和方法都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发工作者应该养成看规格书的习惯,大厂的MLCC规格书有详细的各种测试说明。 平常所用的MLCC为II类电容 ...

我查了规格书,上面只有正常使用的电压范围。

网友C:
在PDF里搜reliability 或 test condition 这样的关键词,我不懂英文记不住这些单词,我都是记在小本子上。我记性也不好,我宁愿记数据也不愿意记单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PDF里搜reliability 或 test condition 这样的关键词,我不懂英文记不住这些单词,我都是记在 ...

点赞 点赞,向您学习,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规格书,上面只有正常使用的电压范围。

明明规定了额定电压,你偏偏要去找能承受的最大电压,你这不是搞研发的思路。你纯粹是上天派来坑老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明明规定了额定电压,你偏偏要去找能承受的最大电压,你这不是搞研发的思路。你纯粹是上天派来坑老板的

哈哈哈,也是没办法。现在是出现电容烧毁,确认一下是否为来料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也是没办法。现在是出现电容烧毁,确认一下是否为来料不良。

如果是正规代理供货的话,恐怕你要检查你的PCB布局和生产线的工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