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YN480R电路的问题

楼主:
照这个电路接,没法读遥控信号,VCC是5V的,5脚(DO)始终是2.5V,有遥控按下时,5脚是1.83V,读不到遥控信号

网友:
示波器看吧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单片机来读5脚信号的。我猜是你单片机的端口配置不对,应该是高阻输入才对。不可以用准双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