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阻塞赋值顺序问题

楼主:
这个简单的程序可以实现3-8译码器的功能,但是我不理解在begin的语句块中两个非阻塞赋值的顺序究竟如何,看仿真结果那么应该还是先执行第一个Q的赋值操作,再执行Q【D】的赋值操作,但这不是跟非阻塞赋值的规则就不相符合了吗?(如果两个同步进行,那为啥输出的相应位是1而不是0呢?)

网友:
是不是赋值时第二个赋值语句总会和第一句的某一位相同,然后就会在这个位上直接赋值第二个语句,而不管第一个语句?

网友:
阻塞赋值是顺序执行的,而非阻塞赋值是并行执行

网友:
如果只是从结果论上讲解,这么写确实可以得出正确的结果,但是从理解上可能就解释不通了。可以考虑换一种写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