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恒流源仿真不对

楼主:
我想问u3a的作用是什么哦,还有我仿真出来的结果电流值太小了,且不管怎么调整输入,电流都不变

左边是我看到的一个恒流源电路,右边是我仿真的

左边是我看到的一个恒流源电路,右边是我仿真的

网友A:
这个电路不大对吧?

U3A输出电压经R3短路到地,U3A已经工作于局部开环,增益非常高,估计已经超出线性范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不大对吧? U3A输出电压经R3短路到地,U3A已经工作于局部开环,增益非常高,估计已经超出线性范 ...

1,图应该是这样的吧,R8检测输出电流转换为电压,然后U3将检测信号衰减(或增大)后反馈给比较器U2,与输入信号幅值比较从而控制Q1通断控制输出,恒流源输出电流Io=Vin / (R8*Au3).调整电位器可以改变输出电流。

2,还有楼主仿真用的是单电源供电也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图应该是这样的吧,R8检测输出电流转换为电压,然后U3将检测信号衰减(或增大)后反馈给比较器U2,与输 ...

我觉得此图中U3A并无必要,反而造成此电路无法工作。

实际上,从R8两端取得电压,反馈到U2A反相输入端,已经足够让Rx(负载)变化时其中电流只有很小的变化。所以,R6、U3A、Rw、R3都可以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图应该是这样的吧,R8检测输出电流转换为电压,然后U3将检测信号衰减(或增大)后反馈给比较器U2,与输 ...

同相端输入放大。Io=2Vin/ [(1+R3/Rw')*R8]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图应该是这样的吧,R8检测输出电流转换为电压,然后U3将检测信号衰减(或增大)后反馈给比较器U2,与输 ...

也就是说,原图改成这样就够了。这已经是个很好的恒流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图应该是这样的吧,R8检测输出电流转换为电压,然后U3将检测信号衰减(或增大)后反馈给比较器U2,与输 ...

甚至U1A都可以去掉。

U1A是个电压增益为2倍的放大器。去掉U1A后,只要R8改成1欧,性能与有U1A时相同,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Uo DA)关系完全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图应该是这样的吧,R8检测输出电流转换为电压,然后U3将检测信号衰减(或增大)后反馈给比较器U2,与输 ...

此电路可以使用单电源,因为LM358输入允许到电源负端。至于LM358输出范围,我没有查IRF3205说明书,但此类MOS管门极电压通常要1V以上,管子才会开始导通。这完全在LM358输出摆动范围之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可以使用单电源,因为LM358输入允许到电源负端。至于LM358输出范围,我没有查IRF3205说明书,但此 ...

输入是只是正值,单电源可以的 查了下IRF3205其Vgs 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