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无接触测量电缆电流

楼主:
怎样无接触远距离,测量高压电缆的电压电流。

网友A:
说的太含糊了。能否把需求再描述的详细一点

网友B:
跟测常规市电的方法相同,然后用无线电或光传输数据。只是,高压系统有其专门的讲究,也有相关的严格标准,具体怎么做,得看你具体干什么,学生做设计和工程师做产品可是截然不同的路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含糊了。能否把需求再描述的详细一点

就是10千伏架空线路,如何测量每相线路的电流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测常规市电的方法相同,然后用无线电或光传输数据。只是,高压系统有其专门的讲究,也有相关的严格标准, ...

嗯嗯,谢谢。测量架空线路电流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嗯,谢谢。测量架空线路电流使用。

如果只是使用,去买成品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使用,去买成品好了。

有成品,就不在这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成品,就不在这问了。。。。。。。

别说10千伏线路了,就是特高压输电线路的参数测量仪成品都有,只是不便宜,也不会在一般的机电市场出售。只要电网存在,就一定有相关的测量仪器,这是基本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10千伏架空线路,如何测量每相线路的电流大小。

首帖里面楼主说的是 “测量高压电缆的电压电流”,4楼说的是 “10千伏架空线路,如何测量每相线路的电流大小”

电缆和架空线路,那可完全是两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10千伏架空线路,如何测量每相线路的电流大小。

电力线中电流,用电流互感器测量。每个变电站高压侧和低压侧都有测量线路电流的电流互感器。电压等级高的电流互感器,例如500kV变电站中的电流互感器,比二层楼还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成品,就不在这问了。。。。。。。

"有成品,就不在这问了。。。。。。。"

10kV在电力工业上是最低等级的电压。以 “电流互感器” 网上搜索,这种产品大把。

猜测楼主是想不触动架空线远距离测量,那可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