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可以批量修改原理图库的数据吗?

楼主:
我在原理图库里面录入了物料的料号,规格,成本等信息。

这样在设计完成后,出BOM非常方便。

但是有时这些信息有改动,就只能一个个去改,很麻烦。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批量操作的?

比如可以批量导出库的信息,修改后又批量导入。

网友A:
还真不知道。Altium的图一旦生成以后,就跟库无关了。再修改库,图也不会跟着变啊。

要是直接用非法的方法改原理图,怕是会有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不知道。Altium的图一旦生成以后,就跟库无关了。再修改库,图也不会跟着变啊。 要是直接用非法的方 ...

谢谢回复,我上面没表达清楚。

和原理图没关系,就是原理图库的管理。

有没有什么操作可以批量修改原理图库里面的信息,不用手动一个个去改。

就像这种

网友:
你这个不能批量修改吧??再者说了,你要修改成本或者其他之类的。正常来讲每种货物的成本都是不一样的,不可能改成一样的。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调出所有的元件库的对应成本,然后表格修改。我没尝试过。不过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

网友:
可以试试把原理图单独生成一个项目库,在这个项目库里修改,修改后更新到当前文件,同样值的都会有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