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tack 路由和终端节点如何共用一套程序?

楼主:
2芯积分

项目要求路由及终端节点通过程序选择,请问一下,zstack能否支持此功能;

通过修改代码,路由模式下,调试发现,程序无法执行ZDO_StartRouterConfirmCB函数,还是以终端类型入网,请问一下这个函数在哪里调用?在此函数中也无法打断点。

网友:
几年前用过ember的协议栈,同一个软件里通过宏来决定该设备的类型,那么就可以通过软件甚至外部硬件来选择设备类型了,不知道TI的怎么处理的

网友:
改变变量zgDeviceLogicalType,但是入网前才能起效果,参考ZNP

网友:
要全局宏定义BUILD_ALL_DE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