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源和电流源内阻问题,为何还要求导数才可以判断出来?

楼主:
电压源和电流源内阻问题,为何还要求导数才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
U对R的一阶导数为零,是电源内阻为零的结果,不是原因。同样,I对R的一阶导数为零,是电源内阻无穷大的结果,不是原因。

网友A:
U对R的一阶导数为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U不随R的变化而变化。同样,I对R的一阶导数为零,意思就是I不随R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对R的一阶导数为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U不随R的变化而变化。同样,I对R的一阶导数为零,意思就是I不随R的变 ...

U对R的一阶导数为零

I对R的一阶导数为零

为什么 ?  求导过程能不能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U对R的一阶导数为零    I对R的一阶导数为零   ...

“为什么 ?  求导过程能不能说下 ”

总要有函数的表达方式才可以求导。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对R的一阶导数为零    I对R的一阶导数为零   ...

I对R的一阶导数为零,是I不随R的变化而变化的数学意义。

换言之,I在此问题中是个常数,而常数的导数为零。

也许你想问的 “推导过程” 就是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对R的一阶导数为零,是I不随R的变化而变化的数学意义。 换言之,I在此问题中是个常数,而常数的导数 ...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可是I对R的一阶导数为0  为什么?这里I怎么是常数呢 也是一个变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可是I对R的一阶导数为0  为什么?这里I怎么是常数呢 也是一个变量啊 ...

对恒流源,其输出电流 I 本来就应该是常数,不随负载R的变化而变化,不随时间、温度……而变化,那才叫恒流源。输出电流变化了,就不是理想的恒流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恒流源,其输出电流 I 本来就应该是常数,不随负载R的变化而变化,不随时间、温度……而变 ...

现实中  恒流源很难成,测试过一个所谓的恒流源,改变负载的时候发现电压和电流都在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实中  恒流源很难成,测试过一个所谓的恒流源,改变负载的时候发现电压和电流都在变化

实际恒流源,绝大多数都是靠很强的负反馈实现恒流的。

不过,实际的恒流源完全可以做到在允许使用范围内普通万用表无法测量出电流变化,即能够实现至少千分之一的精度。

恒流源输出电压随负载变化,完全正常。不知道你测试的的恒流源是什么电路,电流如何随负载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