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哪里有5V转1.5V电源?

楼主:
在淘宝逛了一圈,也没找到。输入是USB的5V插头,输出是1.5V的2根线(或接线柱)。自己做是不费事,但是不想努力了

网友:
找两个4007一个电阻不就得了

网友:
从5V降到1.5V,如果通过接电阻,很难控制用电设备的实际内阻,无法达到满意的1.5V输出。这里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达到1.5V输出。就是直接使用线性稳压芯片,如:LY2508A15X等,这是常用的1.5V稳压IC  。

网友:
XC6228

XC6228最大输出电流:300MA
XC6228输入电压范围:1.6~5.5V
XC6228输出电压:1.2V,1.5V,1.8V,2.5V,2.8V,3.0V,3.1V,3.3V(±2%)
XC6228电压差为200mV@ Iout =300MA(VOUT= 3.0V)
XC6228低功耗:100μA
XC6228待机电流:0.1μA

网友:
看来还是需要自己搞了,芯片设计的话,会更好些,比较稳定,自己用分压也不能长久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