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使用RC振荡电路进行压频转换测温的吗?

楼主:
请问有使用RC振荡电路进行压频转换测温的吗?(英飞凌的解决方案)电容C的容量如何选取以及比较器输出的频率如何转换为NTC的电阻值?希望有使用过这个方案的工程师能够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NTC电阻和温度的关系本来就是非线性的,而且分散性非常大。用NTC做成RC振荡电路,振荡频率与电阻值也不是线性关系。

用热敏电阻做成振荡电路并且测量频率来获得温度值,恐怕每个热敏电阻和每台振荡器都需要校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TC电阻和温度的关系本来就是非线性的,而且分散性非常大。用NTC做成RC振荡电路,振荡频率与电阻值也不是线 ...

因为电阻分压方法还是模拟量,受到的干扰比较大,所以准备使用这个数字测温的方法,精确度肯定会有误差,但是希望抗干扰性能提高,请问您看我的仿真电路有问题吗,还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电阻分压方法还是模拟量,受到的干扰比较大,所以准备使用这个数字测温的方法,精确度肯定会有误差, ...

“因为电阻分压方法还是模拟量,受到的干扰比较大,所以准备使用这个数字测温的方法”

你说 “电阻分压方法” 是指热敏电阻与固定电阻分压,通过测量电压来测量温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电阻分压方法还是模拟量,受到的干扰比较大,所以准备使用这个数字测温的方法,精确度肯定会有误差, ...

先说说你想要测量温度的范围,希望达到多大精度?

测量温度的方法有很多,热电偶和热电阻是比较常用的。热敏电阻往往长期稳定性不够好,精度也不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电阻分压方法还是模拟量,受到的干扰比较大,所以准备使用这个数字测温的方法,精确度肯定会有误差, ...

首帖电路,运放是当做比较器使用。此电路可能会处于平衡状态而不起振荡,即Q2中电流恰等于R3中电流,电容既不充电也不放电这样的状态。若运放接成滞回比较器(施密特电路)则可避免。

网友C:
楼主帖所及测温方案严格讲不能称之为“RC振荡器”,因为该电路并非RC振荡器的结构,需要软件参与才能输出连续脉冲。这类方案曾经流行。当年ADC很贵,在1990s初期,最便宜的ADC是8位的AD0809,价格超过60元/片,内地甚至售价过百。而同期,一片LM324四运放只要不到两元一片,LM339之类的比较器价格也差不多,都只是ADC的零头。而那个年代,集成式温度传感器刚刚问世,价格也十分高昂,远远高于运放加热敏电阻。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廉价的热敏电阻,利用RC时间常数随温度的变化来测温就是一种很廉价有效的办法。这种解决办法甚至在1980s就出现了,在1980s,与直接ADC法的差价更大。

时过境迁,现在的电子世界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世界,这个方法早过时了。从性能上讲,RC时间常数测温的精度不高,尤其是楼主贴中提到的脉冲个数法,这比精细测量RC时间常数的误差要大得多,而测量RC时间常数,电容的温度特性都成问题,需要使用低温漂的型号,运放/比较器以及基准等也都有影响。更重要的是,楼主帖的方法在今天已失去了价格优势,现在集成式半导体温度传感器不贵,带片内ADC的MCU也不贵,测温的手段和花样太多了,哪种合适,必须考察具体应用的要求。

当然,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且对成本十分敏感,楼主贴的思路还是有价值的,但绝对不能用运放或比较器,那就没意义了。现在的MCU都是CMOS工艺,制造工艺则保证了产品的离散性不大,温度特性也稳定,此时完全可以利用常规数字IO的门限电平配合RC电路来测量时间常数,进而换算成温度。

网友C:
给个思路:

取两个IO,IO1串热敏电阻,然后接电容到地,IO2接热敏电阻和电容的接点。

测温时,首先两个IO置零给电容放电,一段时间后,IO1置1通过热敏电阻给电容充电,IO2置为高阻输入态,启动定时器,当IO2输入为1时读取定时器数值即可换算成温度。不过此法还是会受电容的温漂影响,但可以改进。

进阶版:

取三个IO,IO1、IO2同前,IO3串个高精度电阻再接电容,测试过程类似,只是加多一次IO3对电容充电的定时器数值记录,即做两次充电,第一次通过热敏电阻充电测温,第二次用标准电阻充电抵消电容以及MCU本身的温漂,而且这种方法的计算量大幅降低,与电容容量都无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你想要测量温度的范围,希望达到多大精度? 测量温度的方法有很多,热电偶和热电阻是比较常用的 ...

你好,首先,对测量精度要求不是太高,±2~3℃都是可以接受的,其次的为什么是热敏电阻,因为NTC是IGBT模块内部的,需要使用NTC进行测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帖电路,运放是当做比较器使用。此电路可能会处于平衡状态而不起振荡,即Q2中电流恰等于R3中电流,电容 ...

你好,确实我现在仿真时候遇到这个问题,就是电容的电压一直是恒定的,我看仿真结果可能是因为电容充电到2.5V的阈值以下之后,就没有放电,现在看来可能是您说的问题,“Q2中电流恰等于R3中电流”,具体是什么原因,我再好好看一下,准备换一个比较器再仿真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帖所及测温方案严格讲不能称之为“RC振荡器”,因为该电路并非RC振荡器的结构,需要软件参与 ...

首先非常感谢您关注这个帖子,确实这种方法之前是针对ADC很昂贵的时候,才使用的,我们也是注意到英飞凌的方案中提到了这个方法,感觉方案确实是最节省成本的,所以打算使用一下,精度确实要求不是很高,因为要测的是IGBT内部的NTC电阻,刚才和楼上的老哥也说了±2~3℃都可以接受;另外我们之前的方案中使用的是压频转换的芯片,成本相对这个要高,但是NTC在管子里,管子动作时候可能对信号传输有一定影响,显示温度一直有变动,可能存在一定干扰,现在打算使用这个英飞凌的方案进行实验,但是仿真就过不去了,很惭愧,看了您说的,我打算使用比较器代替运放再进行仿真,看下我搭的这个电路是不是还有问题,另外您如果看出电路现在哪个地方有问题,也希望您给出指正,特别感谢!!!

网友B:
各位高工,贴出我的仿真电路,希望各位可以进行指正,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高工,贴出我的仿真电路,希望各位可以进行指正,非常感谢大家!!!

尴尬,发现没办法上传附件

  ht     tps://pan.baidu.com/s/1w8S-iuh8BN4WsVHwCU6M2g
使用这个打开吧   zc6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高工,贴出我的仿真电路,希望各位可以进行指正,非常感谢大家!!!

尴尬,没办法上传附件

网友D:
阻值和B值精度1%的ntc已经满足电子体温计国标,8分钱一颗,我用来做温度保护准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D:
强脉冲功率器件的rc积分T-F变换是个好办法,英飞凌还是花了些精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高工,贴出我的仿真电路,希望各位可以进行指正,非常感谢大家!!!

这种电路还仿个屁,运放能跑是因为它能自己输出电压,比较器通常是OC输出,输出脚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确实我现在仿真时候遇到这个问题,就是电容的电压一直是恒定的,我看仿真结果可能是因为电容充电到 ...

从首帖电路看,运放U1A和三极管Q2构成的环路中并没有正反馈,只存在负反馈,所以该电路不可能产生振荡。如果该电路产生了振荡,必是电路中分布参数产生相移所造成的,通常是频率很高的振荡,而且与R3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首先,对测量精度要求不是太高,±2~3℃都是可以接受的,其次的为什么是热敏电阻,因为NTC是 ...

不建议采用热敏电阻作为振荡电路元件,通过测量振荡频率(周期)来间接测量温度。

chunyang在8楼介绍的方法,建议你仔细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阻值和B值精度1%的ntc已经满足电子体温计国标,8分钱一颗,我用来做温度保护准的不要不要的

您是测NTC的温度进行温度保护吗?线性度高吗?还请明示您用什么方法进行NTC测温?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强脉冲功率器件的rc积分T-F变换是个好办法,英飞凌还是花了些精力的

您使用过这种方法吗,还请指示,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个思路: 取两个IO,IO1串热敏电阻,然后接电容到地,IO2接热敏电阻和电容的接点。 测温时,首先两 ...

请问您说的是这种方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使用过这种方法吗,还请指示,感谢

 我没用过,但我认为频率法的抗干扰性是很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没用过,但我认为频率法的抗干扰性是很不错的

那刚才您说的8分钱的方案介绍一下呗,看看能不能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是测NTC的温度进行温度保护吗?线性度高吗?还请明示您用什么方法进行NTC测温?

我的保护只NTC在远端采集温度,DSP这边ADC对地接电容退耦,NTC是非线性的谈不上线性。你要转换成线性的话,需要软件跟据B值去逆运算。我是让软件工程师查表,速度快,反正一度一个值也浪费不了什么空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刚才您说的8分钱的方案介绍一下呗,看看能不能借鉴一下

NTC单独走两根线到DSP或ARM的ADC/AGND,ADC管脚放一颗104滤波,干扰也不大,你别把NTC的一端接到IGBT的E极,那太傻

网友D:
只要把差模共模处理好,直接传模拟量也没啥问题。我现在正在做一款90V转36V,50A的隔离模块,空间非常有限,干扰都很强,一样的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要把差模共模处理好,直接传模拟量也没啥问题。我现在正在做一款90V转36V,50A的隔离模块,空间非常有限, ...

我的设备传数字量还有干扰呢,更别说模拟量了,只要设备一开机,温度显示就乱跳

网友:
引用 网友D:
NTC单独走两根线到DSP或ARM的ADC/AGND,ADC管脚放一颗104滤波,干扰也不大,你别把NTC的一端接到IGBT的E ...

那您这相当于直接读电阻值了,然后再查表对应到温度是吧?

网友:
RC积分和双积分在几十年前就有了,80年代的8031上很流行,我10年前在前前一家公司参与重做ATARI游戏机IC时碰到过。双积分ADC在万用表里用得多,只是速度比较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设备传数字量还有干扰呢,更别说模拟量了,只要设备一开机,温度显示就乱跳

那你这布局和布线问题就大了去。

重申一遍,NTC两个脚单独走线到处理器,然后退耦,走线区干扰实在大可以考虑走双绞线

网友:
TI很多大功率DC-DC控制器的脉冲电流的电压阈值才75mV,上百A的脉冲电流采积用0.5mR电阻,这样的应用实在太多了。你要让TI笑死了,3843阈值1V,我也通过叠加法搞到0.1V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布局和布线问题就大了去。 重申一遍,NTC两个脚单独走线到处理器,然后退耦,走线区干扰实在大 ...

我是通过屏蔽排线进行传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通过屏蔽排线进行传输的

你采集到的是不会瞬变的直流信号,在接受端退耦就可以了,用双绞线都奢侈了。搞工程要现实点,不要学院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说的是这种方法吗

这种方法,已经不是RC振荡测频率了,而是测量RC电路时间常数。此电路中并没有振荡。

之所以用一个精密电阻,是为了拿热敏电阻和此精密电阻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是消除了电容C变化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非常感谢您关注这个帖子,确实这种方法之前是针对ADC很昂贵的时候,才使用的,我们也是注意到英飞凌 ...

建议你用ADC方案或者我在8楼说的办法,根据你的系统资源选择哪个最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说的是这种方法吗

是,与我前述差别是多了个R1用于抑制泄放电流。在电容取值较大时,确实需要限流以保护IO,电容取值较小时可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已经不是RC振荡测频率了,而是测量RC电路时间常数。此电路中并没有振荡。 之所以用一个精密 ...

是的,这个只能靠处理器去控制IO然后再进行测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与我前述差别是多了个R1用于抑制泄放电流。在电容取值较大时,确实需要限流以保护IO,电容取值较小时 ...

我这里在之前电路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修改为施密特触发器,又加了一个三极管,如图,希望看看这个电路能不能间接的进行NTC电阻的测量,请看如下电路,麻烦给出指正,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在之前电路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修改为施密特触发器,又加了一个三极管,如图,希望看看这个电路能 ...

这类电路不论你怎么改,仅靠其本身仍然无法直接得出温度数值,仍然需要处理器的介入,电路却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放着简单、廉价的方案不用,偏偏要跟已不合时宜的古董较劲,这是在邪路上狂奔!

网友:
楼主看一下TI的LM5122 (其实是国半做的),几百KHz的脉冲75mV幅值非常精准,处得好了实际误差在5mV以内翻转,批量一致性非常好。而同步继流的mV级检测在强干扰环境中非常稳定,仅仅依靠开尔文采样。30多年历史的3842外置加个偏置照样处理100mV过流信号。原因是:共模信号在处理电路的允许范围内。

大功率IGBT价格高昂,百KVA级的变频器所用的IGBT,七八千一块(请注意单位),显然不可能安装在PCB上,只通通过排线提供驱动及热理管、短路保护等功能,花一点小钱在采集处“数字化”再传输,降低布线及应用门槛,也是原厂的初衷,生意不好做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类电路不论你怎么改,仅靠其本身仍然无法直接得出温度数值,仍然需要处理器的介入,电路却越来越复杂, ...

哈哈哈。。。我也想用个简单点的,领导不允许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只能靠处理器去控制IO然后再进行测温

“这个只能靠处理器去控制IO然后再进行测温”

这个方法,可比你用个施密特触发器(或者运放搭成施密特触发器)测量频率(或者周期)来测量温度,要准确得多(运放搭成的施密特触发器更差)。

用个施密特触发器产生振荡,最终还是要用单片机之类来测量频率(或者周期)并处理频率和温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所以,用个单片机I/O口测量,可能是比较简单便宜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我也想用个简单点的,领导不允许啊

那你也该问清楚原委,至少不应该越改越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靠处理器去控制IO然后再进行测温” 这个方法,可比你用个施密特触发器(或者运放 ...

是的,确实是,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