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到底哪里错了?,老是目标未建立,怎么改正?

楼主:
备注:已建立新工程,建立新文件(文件用. c 命名),源组已添加(就是什么 add files to 那个)

网友A:
图上这个地方是什么??看着好像是乱码,还有语法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上这个地方是什么??看着好像是乱码,还有语法错误。。。

这个是乱码,把他删了一样的错误,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目标未创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乱码,把他删了一样的错误,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你再看看,

1、软件是否有破解,未破解有code大小限制

2、再检查语法看看

3、clear一下工程,重新编译一下,看看还有其他提示么

4、注释最好别有中文,keil的文本格式经常对中文不友好,

5、检查一下各种文件的,是否有不存在的,设置一下inc路径,其他c文件是否在引入工程

6、是否是按照工程向导正确填写信息,选择设备。

7、不行的话,可以试试最新版的keil5,

网友:
整片整片的注释掉直到编译通过,再恢复来确定出问题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