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三线电路的缺相检测

楼主:
最近要做一个三相电路的软启动开关,其中需要实现缺相检测的功能,在三相三线(即没有地线)的情况下,如何做到三相电的缺相检测?请求大神指导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三相三线,若是缺一相,会有两个线电压很低,仅一个线电压大体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相三线,若是缺一相,会有两个线电压非常低(接近于零),仅一个线电压大体正常。

那相关的电路应该如何设计呢?我想通过检测后传递信号给单片机,但是这个信号应该怎么来,这部分电路不是很会设计,望大神加以指导,谢谢

网友:
如果不要求判断是缺哪一相,那么可以用三个电压互感器,三个次级串联后接到检测电路。因三相电压矢量和为零,故三相正常时三个次级电压串联后(矢量和)为零,若不为零,则可判断缺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相关的电路应该如何设计呢?我想通过检测后传递信号给单片机,但是这个信号应该怎么来,这部分电路不是 ...

三个电压互感器,初级分别接到三根相线上,分别检测三个次级电压是否正常(显然需要三个检测电路判断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类似的项目我做过

楼上的互感器方案兼有电压检测功能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在缺少一相电压时互感器成串联状态,电压并不为0,近似为标准值的一半,由于阻抗不同又不是完整的一半,这个比较麻烦,看你的项目能不能接受不考虑低压的情况。

另外并联在三相电路里的电源变压器也会造成缺相时状态异常。

如果你的项目还需要相位检测结合一下效果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项目我做过 楼上的互感器方案兼有电压检测功能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在缺少一相电压时互感器成串联状 ...

不需要相位检测 不过这个异常状态是否对后续电路产生影响这个需要考虑,您这边有没有相关的电路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个电压互感器,初级分别接到三根相线上,分别检测三个次级电压是否正常(显然需要三个检测电路判断电压 ...

如果使用对比相间电压的方式可行吗?如检测AC和BC两相间的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对比相间电压的方式可行吗?如检测AC和BC两相间的电压是否一致

三相三线制供电,电压多少是有规定的,低于某值即可判断为不正常。例如单相市电,规定为+7%~-10%,10kV及以下,为额定值+7%~-7%,等等。电力系统非正常状况,受电端不应超过+10%~-10%。你测量出来某相电压超过此范围,就应该判断为供电不正常,甚至不必对比。

你要对比检测AC和BC两相间的电压是否一致,显然也必须用AD转换得到数值才能够对比。纯用模拟电路来比较的话,比较三个电压之间彼此相差超过多少,还不如用个带AD的单片机省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对比相间电压的方式可行吗?如检测AC和BC两相间的电压是否一致

如果只需要判断是否缺相(不正常的一种相当极端的状态),前面说了:三个电压互感器次级串联,三相平衡时电压矢量和为零。如果你要求纯模拟方法,用个比较器检测三相电压矢量和,大于某值时即可判断为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需要判断是否缺相(不正常的一种相当极端的状态),前面说了:三个电压互感器次级串联,三相平衡时电 ...

也对,电路却简单越好,按照您的思路来设计的话,能否在您有空的时候给小弟画个草图看一下? 基础比较差,光看着文字不太理解,望大神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对,电路却简单越好,按照您的思路来设计的话,能否在您有空的时候给小弟画个草图看一下? 基础比 ...

画个草图,你也应该说清楚是想要哪一种吧?我和6楼已经提出多种方案了。

网友C:
你要检测三相压值吗?

网友D:
你可以尝试下电压比较器来实现这个功能,我们公司就是做低压电器这块的,有用到检测芯片,也有电压比较器,电压比较器成本低,容易实现,楼主可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尝试下电压比较器来实现这个功能,我们公司就是做低压电器这块的,有用到检测芯片,也有电压比较器, ...

收到涛哥的建议! 我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要检测三相压值吗?

可以不需要检测 初步判断缺相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需要检测 初步判断缺相就行

仅需要判断缺相,那就利用三相电压矢量和为零来实现,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