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570LS1224_GY30光照度传感器驱动

楼主:
  • 1.查数据手册:

1.发送模式:发送从机地址:0x23,发送指令 0x10;结束;

等待180ms,等待数据采集;

2.接受模式:发送从机地址:0x23,等待从机高字节数据,接受到数据后发送应答信号,等待从机低字节数据,接受到数据后发送非应答信号,结束;

应注意在TMS570中 ,只需要在i2cSetSlaveAdd( )中填入从机地址,在i2cSetStart(i2cREG1)后第一个发送字节就是从机地址,发送模式下补‘0’,接收模式下补‘1’。

  •     2.设置MCU

I2C Global:

需要注意引脚复用;

  • 3.代码
#include "sys_common.h"

/* USER CODE BEGIN (1) */
#include "i2c.h"
#include "rti.h"
#include "het.h"
#include "pinmux.h"
/* USER CODE END */

/* USER CODE BEGIN (2) */

uint8 is_stop = 0;

/* USER CODE END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3) */
    i2cInit();
    rtiInit();
    hetInit();
    muxInit();

    _enable_IRQ();

    uint8 high_Byte =0,low_Byte = 0;

    i2cSetSlaveAdd(i2cREG1, 0x23 );

    i2cSetDirection(i2cREG1, I2C_TRANSMITTER);

    i2cSetMode(i2cREG1, I2C_MASTER);

    i2cSetStop(i2cREG1);

    i2cSetStart(i2cREG1);

    i2cSendByte(i2cREG1, 0x10);

    i2cSetStop(i2cREG1);

    while(i2cIsBusBusy(i2cREG1) == true);

    while(i2cIsStopDetected(i2cREG1) == 0);

            /* Clear the Stop condition */
    i2cClearSCD(i2cREG1);

   // pinmuxGetConfigValue(REVISION_REG,CurrentValue);

    rtiREG1->CMP[0U].COMPx = 1800000U;
    rtiREG1->CMP[0U].UDCPx = 1800000U;

    rtiEnableNotification(rtiNOTIFICATION_COMPARE0);
    rtiStartCounter(rtiCOUNTER_BLOCK0);

    while(is_stop);

    rtiStopCounter(rtiCOUNTER_BLOCK0);

    i2cSetSlaveAdd(i2cREG1, 0x23);

    i2cSetDirection(i2cREG1, I2C_RECEIVER);

    i2cSetMode(i2cREG1, I2C_MASTER);

    i2cSetStart(i2cREG1);

    high_Byte = i2cReceiveByte(i2cREG1);

    i2cREG1->STR |=1<<13;

    low_Byte = i2cReceiveByte(i2cREG1);

    i2cSetStop(i2cREG1);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while(1);

/* USER CODE END */

    return 0;
}

/*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rtiNotification(uint32 notification)
{
    is_stop = 1;
}
/* USER CODE END */

在这里延时我采用RTI定时方式;

  • 4.结果图